谁能告诉我动态调试驱动的一般方法

楼主:
现在我建立一个动态WCE Dymanic-Link Library 驱动文件,想生成一个DLL驱动文件来调试,但编译时总是提示
BUILD: [01:0000000036:PROGC ] Linking D:\WINCE600\platform\LPC32XX\lib\ARMV4I\debug\GPIO.lib
BUILD: [01:0000000045:ERRORE] GPIO.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Close
BUILD: [01:0000000046:ERRORE] GPIO.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Deinit
BUILD: [01:0000000047:ERRORE] GPIO.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IOControl
是不是我没设置好什么东西?
或者我的步骤有问题?
是不是得必须make run-time image生产nk文件
或者需要改动reg文件和bib文件?
大狭门,知道的都说下给小弟吧。。。

网友:
说明下,我的是WINCE6.0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WinCE6.0下也可用。

不过,前提是你有了D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07/24/1250838.html
你可以参考一下,WinCE6.0下也可用。

不过,前提是你有了DLL。

现在我就是DLL没生成,后面的步骤我都懂了

网友:
我怀疑是我那没设置对,你可以说下你的设置吗?还有怎么编译。。。

网友B:
wince下面有工具的,可以查看NK里面的信息,是否有DLL

网友:
引用楼主 andylao62 的帖子:
现在我建立一个动态WCE Dymanic-Link Library 驱动文件,想生成一个DLL驱动文件来调试,但编译时总是提示
BUILD: [01:0000000036:PROGC ] Linking D:\WINCE600\platform\LPC32XX\lib\ARMV4I\debug\GPIO.lib
BUILD: [01:0000000045:ERRORE] GPIO.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Close
BUILD: [01:0000000046:ERRORE] GPIO.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Deinit

BUILD: [01:…

在你的源文件里面没有GPI_Close,GPI_Deinit的函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ce下面有工具的,可以查看NK里面的信息,是否有DLL

怎么看的?

网友C:
看ce.bib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楼主 andylao62 的帖子:
现在我建立一个动态WCE Dymanic-Link Library 驱动文件,想生成一个DLL驱动文件来调试,但编译时总是提示
BUILD: [01:0000000036:PROGC ] Linking D:\WINCE600\platform\LPC32XX\lib\ARMV4I\debug\GPIO.lib
BUILD: [01:0000000045:ERRORE] GPIO.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Close
BUILD: [01:0000000046:ERRORE] GPIO.def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Deinit
BUILD: [01:…

你没有建立EDF导出函数文件导出GPI_Close /GPI_Deinit 等函数,导致编译器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07/24/1250838.html
你可以参考一下,WinCE6.0下也可用。

不过,前提是你有了DLL。

强!
你的驱动调试助手是放在ARM平台下运行的?还是只能用于模拟器?
如果放在ARM平台下运行估计不行吧,没有源码不能和ARM生成的SDK绑定肯定不行的。请介绍一下啊

网友:
souce 文件里定义了编译后产生的类型如红字的地方

TARGETNAME=pwm
TARGETTYPE=DYNLINK
RELEASETYPE=PLATFORM
DLLENTRY=PWM_DllEntry
这个地方就是要说明了要生成一个dll,另外还要用define文件 把定义的流式驱动的函数导出去,像xxx_Init,xxx_open,xxx_close等

LIBRARY         MyLedDriver

EXPORTS
        LED_Init
        LED_Deinit
        LED_Open
        LED_Close
        LED_Read
        LED_Write
        LED_Seek
        LED_IOControl
        LED_DllEntry
看看这些文件里的内容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ce.bib就知道了

我是建立一个动态WCE Dymanic-Link Library 驱动文件的,那需要那些步骤呢,能跟我说下吗?

网友:
GPIO.def文件内容
LIBRARY GPIO

EXPORTS GPI_Init
        GPI_Deinit
        GPI_Open
        GPI_Close
        GPI_Read
        GPI_Write
        GPI_Seek
        GPI_IOControl
        GPI_PowerDown
        GPI_PowerUp
******************************************************
source文件内容
TARGETNAME= GPIO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TYPE=DYNLINK
TARGETLIBS= \
    $(_PROJECTROOT)\cesysgen\sdk\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DEFFILE=GPIO.def
PREPROCESSDEFFILE=1
DLLENTRY=DllEntry

FILE_VIEW_INCLUDES_FOLDER= \
        gpio.h \

SOURCES= \
        GPIO.cpp \

网友:
基本上你把源代码中函数之前的static去掉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