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流接口驱动没有去CreatFile它,它怎么莫名就被打开了呢?NK执行的时候只是Init它吧,应该不会Open它。追踪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打开了

楼主:
我的流接口驱动没有去CreatFile它,它怎么莫名就被打开了呢?NK执行的时候只是Init它吧,应该不会Open它。追踪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打开了

网友:
有些驱动系统会调用open得 像ril

网友:
我的是I2C的流接口,系统应该不会调用吧!

网友:
你在OPEN的时候把所有的参数打一下,是不是和其它的中断冲突了呢?

网友A:
你怎么确定被打开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确定被打开的呢?

流接口的OPEN( )函数被执行到了!

网友:
那就把你的I2C驱动去掉,看看系统会不会报错。。。
一报错就知道谁在调用你了。

网友:
去掉I2C,系统启动正常,它也不报错,真的是奇怪的很啊!

网友:
流驱动添加注册表后,系统开机会去加载他的。你的i2c驱动估计有错误,最好加些调试信息。然后让串口打印出来,看看到了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系统加载,也只是INIT它对吧,为什么OPEN?没道理的啊!CREATEFILE才可能去OPEN它啊!

网友:
肯定有打开它的地方, 仔细Check!

网友:
不会是Init里打印了Open吧?
没有那么蹊跷的事。

网友:
INIT完后,立马就OPEN了,并且还执行了CLOSE操作!是啊,就是很奇怪的现象!!!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想不明白,不知道还有什么调试方式,除了串口打印消息,KITL能够用得上吗?启动的时候能用KITL吗?WINCE60下的KITL还没玩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