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这些组件的关系,请前辈赐教

楼主(2008-05-08):
不明白这些组件的关系,请前辈赐教
在WINCE里,定制OS的时候有很多组件可选。但我有点不明白如下问题:
如果要想目标板子可以上网,很显然需要Internet Explorer这个组件,再就是网卡驱动组件。
那么在Custom Devices->Communications Service and NetWorking下面
LAN
WAN
NetWorking features
这三个features是用来做什么的?跟上网有什么联系呢?是否非得要添加这些才能上网呢 ?
上网
Internet
explorer
features

网友A:
还有得网卡驱动啊

网友B:
Internet Explorer是网络浏览器,只是一个应用,不加照样能上网。
LAN里面有4项,是支持无线上网的,如果你的板子上有WiFi模块,通过WiFi上网,那么要从这个里面选相应的组件过去,另外,BSP中要有WiFi芯片或模块的驱动。
WAN是广域网的简称,如果要通过modem或ADSL拨号上网的话,选RAS或PPPoE。
不管你通过什么方式上网,Networking Feathers里的才是网络的核心,一般要选择TCP/IP和WinSock这两个组件。

网友C:
最重要是要有网卡驱动~比如wifi网卡或者dm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