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发帖:windows ce 5.0 系统 网页浏览器问题

楼主:
    我有一款PDA ,用的是Windows CE 5.0的系统,系统自带的IE浏览器不好用,我想换一款。我试过Mozilla minimo ,NetFront,Ucweb,Opera,Deepfish,iBrowser和ccbrowser等都不行,好象支持Windows CE系统的软件很少,大部分都是支持Windows mobile和Palm;还有一种JAVA软件需要在CE系统上装虚拟机才行,但那样的话效率就低了。
Picsel有一款(不知道是那一版本,能找到的版本我都试过了。)的浏览器听说能在Windows CE 5.0上用,但我没找到;
我还找到一款日文版的Q.Browser,能运行,但解析网页有严重问题,而且没有英文版。
请那位高人指点我Windows CE 5.0系统上使用的网页浏览器的exe或者源码,再谢!

网友:
lz,
ce上的软件一般都是定制的。

通用的ie browser 是不好找的。

只是自己用的话,可以找个简单的源码改改

也可以从ce platform builder中找有关ie的源码看看。

网友:
wince本来就不是一个通用的系统,没有人(也很难)有专门针对它来写浏览器。不过一般在mobile上运行的,通过一些方法,可以使它在wince上使用。

而且,你的问题也提的很不清楚,系统自带的IE不好用,是怎么个不好用?这种系统上的浏览器,你不能奢望达到PC上的效果。

网友:
问题是我需要Windows CE 5.0系统上使用的网页浏览器的exe或者源码

网友:
找不到iesample.exe的源码吗?

网友:
急求Windows CE 5.0系统上使用的网页浏览器的exe或者源码

网友:
我就是不想用IE,想换浏览器,我要iesample.exe的源码有什么用?
我就是想找除IE外的能在Windows CE 5.0系统上使用的网页浏览器的exe或者源码

网友:
呵呵,有个性,
期待lz。

网友:
那就自己写一个吧.host mshtml.dll就行了。

网友:
原来你不想用IE. 那只好不用WINCE了。
因为其他浏览器内核在WINCE上支持很不好。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

网友:
可以考虑用ie的浏览器加个皮肤,看起来就会不一样了

网友:
楼上的真幽默,真是人如其名啊!

网友:
已经解决了,还是一个国产的浏览器。

网友:
能不能说一下名称?什么国产的浏览器?

网友:
Lz 请问用什么版本的UCWEB能在WINCE5.0上使用!能发个连接下载吗?感谢!

网友:
下了UCWEN V5.1.0.30PPC简体中文版,可在CE5.0上装不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