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单片机控制计数器产生高频可调脉冲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计数器产生两路可调脉冲,要求脉冲宽度可以调0.5-10us    步进为0.1us
    脉冲频率为10-60KHZ 步进为0.5KHZ
    我准备用一个40M的晶振,作为基准,用计数器来基数,当达到设定的时间后产生一个脉冲,用单片机控制计数器从而控制脉冲宽度,然后应用另外一个20M晶振同样用计数器来控制,时间用以复位脉冲控制计数器,从而控制整个脉冲周期。不知道这个方案行不行,硬件连接应该怎么做,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没有PWM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PWM啊?

就怕共用一个PCA timer

网友:
我发表下我的看法吧。首先要选好单片机,根据你的精度要求,主频尽可能高,而且最好是单机器周期指令。既一个机器周期为一个振荡周期。选带2个的独立定时器的(这个很多都有)。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用时钟分配器,不过成本要高点,自己去TI网站找。

网友:
最古老经典是8051+8254 有三路计数定时器,  PC 286都这样用.....

网友:
  如果用单片机的引脚直接控制脉冲输出的话,我用的 STC系列的速度好像达不到哪个要求,我想如果用FPGA或者CPLD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产从0.1us-10us的可调的脉宽。我问了下别人,别人说这相当于做细分电路,但我不知道任意整数倍细分电路该怎么做

网友:
8254最高支持脉冲才10M,如果我要求最小可调脉宽为0.1us那么能做到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