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异步显示问题,前提一台主机,显卡是双头的.

楼主(2008-07-21):
显示器的异步显示问题,前提一台主机,显卡是双头的.
有没有人用过双头显卡,在同一时间两台显示器上显示不同内容,不能使用无盘工作站.
比如说:我在同一时间用一台显示器作图用另一台显示器看电影.
如何实现使用什么软件可以达到效果.
显示器
显卡
如何

网友A:
不用什么软件,显卡装好驱动后,就能在 桌面->右键->属性里设置了,有 1 2两个显示(器),选好,是1 2 显示同样的,还是分别显示。
你直接运行两个软件,然后将一个拖动到2号屏幕就行。

网友B:
1楼说的还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主显示器和副显示器都可以控制,而且主显示器是液晶屏,可以说主显示器当作一个鼠标使用,控制副显示器.有没有办法解决.高手``高手帮下.

网友C:
显示器当鼠标用?这是什么概念?没见过。
你的问题中只是说 “我在同一时间用一台显示器作图用另一台显示器看电影”,这个按1楼说的很容易实现,因为以前就是这样做的,写代码同时看MSDN帮助,一个LCD上写代码,一个LCD上看帮助,鼠标可以在两个LCD之间移来移去的。
你有别的需求没说吗?

网友D:
e 也许是我没说清楚吧.我想说的是我的主显示器上有许多按钮,当我点按钮一的时候,主显示画面不变副显示器出现按钮对应效果.
比如说我打开百度搜索,当我点"百度一下"按钮时副显示器上出现百度搜索后的页面,而主显示器还是百度首页.
我试过您说的方法它们只能同步显示,我要它们异步显示,有没有方法解决.
主要解决的是异步显示问题.

网友E:
你这个明显得另做软件,目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