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功的UART中断接收例程不能用

楼主:
    void __irq Uart1_Handler(void)
{
        uint8 i;

        if ((U1IIR & 0x0F) == 0x04)
        {
                rcv_new1 = 1;                                        // 设置接收到新的数据标志
                for (i=0; i<14; i++)
                {
                        Rx_buf1 = U1RBR;                // 读取FIFO的数据,并清除中断
                }
        }
       VICVectAddr = 0x00;                                // 中断处理结束
}

   U1FCR = 0xC1;                                //使能FIFO,并设置触发点为14字节
   U1IER  = 0x01;                                //允许RBR中断,即接收中断

设置触发点为14字节 。
-------------------------------------------------------
---------------------------------------------------------
问题: 如果我收到的字节数(N)大于 14,那程序该怎么改?
我试过了---如果只把中断里的循环次数改为N 。 那么第14个字节后面的所有数据都进不了数组 Rx_buf1 。
怎么办?

网友:
若触发Uart1_Handler(),你先把Rx_buf1[]14字节数据先存起来,并清空Rx_buf1[]再接收

做个实验,发送14个0x31和14个0x32,一起发,看接收到的数据的情况

你可以申请一个数组保存,data[64],先收到的保存在data[0]-data[13],再收到保存在data[14]-data[27]
断点看看

网友:
建议看我的blog里
有LPC2146 UART 的例子
直接用,而且带超时保护 呵呵 算是比较实用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