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中的汇编如何调用C程序?谢谢!

楼主:
请问51中的汇编如何调用C程序?谢谢!

网友:
引用楼主 hbdywt 的帖子:
请问51中的汇编如何调用C程序?谢谢!

这个......可以查看C汇编后的代码..然后..
好象只见过C调用汇编的
等楼下

网友:
先写C语言,编译后反回去

网友:
在汇编语言中如果能够调用C语言的库函数,有时会很方便
先给个示例程序:

.386
.model  flat,stdcall
option  casemap:none

;Include定义
include stdio.inc
includelib msvcrt.lib

.data
szMsg  db  "在汇编程序中调用C的puts函数!",0

.code
start:
  invoke  puts,offset szMsg
  ret
end  start

是不是有点像C中的Hello,world程序。

stdio.inc怎么来的?
stdio.inc为标准输入输出C函数的声明。
MASM32软件包中没有,Microsoft也没有提供,这个是我从VC中的stdio.h转换得来的。

怎么转换?
Microsoft提供了一个.H文件转换为.inc文件的工具 H2INC,在VC的目录中可以找到。

转换命令:
h2inc /WIN32 *.h

stdio.h直接转换时,会出错,要做一些修改。
1)在最前面加一句:
#define _WIN32
2)把文件中的#pragma pack(push,8)与//#pragma pack(pop)注释掉

转换成功之后,只要在程序开头加上
include stdio.inc
includelib msvcrt.lib
就可以调用C语言的输入输出函数了。

建议将msvcrt.lib所在的目录设置到lib环境变量中,并将stdio.inc所在的目录设置到include环境变量中

msvcrt.lib为msvcrt.dll或者msvcr71.dll(VC7.1)的库文件,VC的lib目录中有

使用h2inc转换头文件时需要注意一些事项:

1)/WIN32 参数一定要加上,不然就会按默认的16位进行转换

2)h文件最后一行要有个回车

3)函数类型声明会先转化为@proto_n的形式,然后再声明,如果转换了好几个关文件,那么几个文件中都是从@proto_0开始的,如果你同时包含这几文件时编译器就会提示:symbol type conflict(符号类型冲突)。

解决方法:
转换后,用文本编辑器的全部替换功能,将不同文件中的“proto_”全部替换为不同的字符串。

4)结构和联合也有与3)一样的问题。

5)如果h文件中的函数声名中没有加__cdecl修饰,就会被转换为默认的STDCALL类型

6)h2inc不会转换h文件中的程序,有很多C语法也不支持。

在google帮你搜了一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先说明一下:汇编调用C或者C调用汇编,最主要的都是参数传递安排。这个能搞定,什么都不是问题。

先参考http://www.dzkf.cn/html/qianrushixitong/2007/0306/1669.html,这个是一个变通的ASM51调用C51的例子。

但这个不是标准方式,因为其用的是“全局变量”作为参数传递的,可行。项目中用肯定没问题,只要知道其原理,不要以为这就是标准方式。

然后,参考 keil网站的一个说明。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697.htm

上面的是E文的。简单解释如下:
你在一个标准的C文件里面自己写一个标准的C51函数
unsigned char foo(unsigned char);

然后写一个标准的C51函数
void dummy(void)
{
  unsigned char x,y;
  x = 1;
  y = foo(x);    // 看到没有,这里调用了foo(x)
}

#pragma src // 作用是生成汇编文件

extern unsigned char foo(unsigned char); // C语言里面声明了extern,就允许外部文件(汇编)调用这个函数。

然后,你就编译这个C文件,就会生成该文件对应的汇编文件,你可以看汇编代码,主要看dummy(void)对应的部分,能看出x,y的寄存器定义,以及x的赋值。然后就是调用foo(x),这里就表示了x参数的传递规则,必须是某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