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Mobile上的彩信加入账户问题

楼主:
现在我需要在Windows   Mobile上的彩信,能不能介绍一下,如何在账户的界面新加入
  [彩信]和[短消息][Outlook电子邮件]。我能使用EMAIL2能加入POP3、短信等的界面,但是自己创建的一个新类型MMS的账户类型,却怎么都不能加入账户,不知道
  错在什么地方。 情哪位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
用EMAIL2 Configuration Service Provider不行吗?

网友:
我用的就是EMAIL2创建彩信

我现在可以用这个XML创建POP3、SMS的账户,但是我自己新建的账户类型MMS,这个注册表中Inbox中设置的(EMAIL2 CSP上面有具体的设置方法,基本类似),但是我用这个XML打成CAB去安装,出现不了我的MMS账户;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
1,我的Transport的问题,没有调用我的DLL插件,但是我换成POP3的mailtrns.DLL去试仍然不行;
2,我采用POP3、SMS去新建账户没问题
3,我把POP3、SMS的DLL改成我的Transport,结果对这些账户类型没有任何影响
4,由于以上都不行,我在platform改了reg文件,用blddemo编译进去,仍然不能创建账户类型;
5,修改bib文件把Transport编译进去image,结果再次xml创建账户还是不行;
介于以上我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仍然创建不了MMS账户,搞得头很大啊;
请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
彩信一般是Arcsoft的吧,你不问他们自己来猜测?

网友:
第一:检查Transport:[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box\Svc\MMS]的注册键值是否完整,
第二:写Helloworld,手工执行你的provision XML(API:DMProcessConfigXML),然后看返回值,确保的你的XML provision能够成功

网友:
我用的不是arcsoft,我也看了 虹软的注册表;
我的方法是这样的:
(1)Transport下的键值:[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box\Svc\MMS]下键值是MsgClasses ;我的注册表是这样的:

(2)手动执行XML,我采用的是打包_setup.xml成cpf文件到设备中安装EMAIL2的XML

个人感觉,用这种办法可以创建其他的账户类型,到我这边就创建不了MMS账户;我看过楼上的无聊客大侠的博客上的观点,但是我还是创建不出来MMS账户;确实很头大;

网友:
在windows Mobile 6之后,微软已经不带MMS功能了,所以你用微软的方法如何能创建成功?

网友:
windows mobile 6确实不带MMS功能,但是我的理解是,我先创建账户类型,就像POP3、SMS等一样,我创建类型MMS,然后用这个账户类型使用EMAIL2方法去创建我的MMS账户,虹软正是这个方法吧;我下载过虹软的MMS软件安装过;也查看过他的CAB包中_setup.xml,他对注册表的修改也是这个方法,我不明白楼上的意思;能否说的再详细点;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长时间了,头都大了;

网友:
微软其实不关心是不是支持MMS,MMS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特殊的定制帐户而已,所以用这个方法肯定是可行的。之所以微软为什么要在WM6默认包中挪掉MMS,只不过是因为OEM基本上都用自家的第3方MMS,加了反而人人来问他怎么删除,后来干脆就去掉了Default的MMS Client,但是不会影响加帐户的Provision方式

改下面的键值试下:

网友:
修改
不行啊,
我是把tansport直接放进去\windows下,还是在platform.bib中加入transport.dll编译到run-time image 的rom中,这两种方法注册我的transport应该都可以吧;
我现在怀疑我的transport.dll没有起作用;请问你们都怎么注册transport的?而且我在远程进程查看器中查看不到我的tmail.exe下没有我的transport.dll的进程;所以我怀疑我的trnaport没有加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
不行啊,
我是把tansport直接放进去\windows下,还是在platform.bib中加入transport.dll编译到run-time image 的rom中,这两种方法注册我的transport应该都可以吧;
我现在怀疑我的transport.dll没有起作用;请问你们都怎么注册transport的?而且我在远程进程查看器中查看不到我的tmail.e…

使用命令:regsvrce.exe 注册dll文件,regsvrce.exe 在PB的工具文件夹可以找到。

网友:
回复楼上的,应该不需要这样的吧;注册表inbox中加入我的transport的dll信息,系统会自动load我的dll的,其实虹软的MMS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你的DLL应该做过数字签名吧》?

网友:
Mark!

虽然没有用过WM

网友:
DLL使用了签名,试过两种方法的签名:
(1)微软自带的一个特权test only  for develop的那个;
(2)sign +我的动态库(直接在buildOS env.bat)也是特权的

网友:
另外再有就是直接编译到ROM中,写到bib中,这种是OEM级别的;所有这些签名都不顶用,这说明应该不是出在签名这个地方;

网友:
第二:写Helloworld,手工执行你的provision XML(API:DMProcessConfigXML),然后看返回值,确保的你的XML provision能够成功

这点检查过吗?

其次写个Helloworld,load library 你的transport dll,确保你的DLL能启动
然后用Dependence观察你的DLL,确保输出正确的接口

网友:
xml能启动,写过helloworld可以,没问题;关于dll的load,能否具体讲解下你的方法;

网友:
VC的工具目录通常都有个工具可以看DLL的输出接口: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Common\Tools\DEPENDS.EXE
用它打开看下你的DLL是否输出了transport接口

或者你直接写个HELLOWORLD,读一下接口看能不能读出也可以

网友B:
它其实就是问你transport.dll有没有用link .def 导出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其实就是问你transport.dll有没有用link .def 导出接口

通俗易懂啊

网友:
上个一个礼拜都有事出差了,没有回复各位;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最后的问题还是出在我的transport.dll的依赖关系上面,所以有同样的问题的筒子们一定要注意相关问题;至于“载水之舟”大侠和“无聊客”大侠,致以崇高的敬意,非常感谢两位的一直跟帖留言;你们提出的很多建议都值得我们学习;再次感谢;结贴给分!由于我的分数比较少,给的不是很多,请谅解!

网友:
我也做类似的项目 使用java做的。现在遇到了一个解析彩信文件的问题 。
可以建议楼主去Nokia的官网去看看。会有意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