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板子,想学习一下,但不知道怎么与电脑连接?

楼主(2008-09-25):
s3c2410板子,想学习一下,但不知道怎么与电脑连接?
我手头上有个s3c2410板子,想学习一下,但不知道怎么与电脑连接?
请各位师兄、师姐指导!
板子的接口没有串口(可能有串口,怪我不认识!我只知道9针的是串口)
可以插线的的地方有:
1个USB HOST
1个USB DEVICE
两个RJ45
音频的输入/输出
1个电源插口
还有很多不知名的针脚:10个针脚(5*2)的3个 20个针脚(10*2)的1个 50个针脚(25*2)的一个
我手头上只有一根usb连接线,一端插电脑usb接口,一插板子的USB DEVICE接口,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请个位帮忙指点指点。
谢谢。
电脑
学习
接口

网友A:
发个图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样让人看了很迷茫!

网友B:
赶紧跟个图片,PS水平有限、手机的像素也不行。
呵呵,凑合着看吧。
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再次感谢。

网友C:
这个是图片地址。
我发贴少,不会贴图#35

网友D:
是什么牌子的开发板啊~~ 没有COM口??

网友E:
看看有没有MX232芯片啊,一般情况下都是用这个做COM芯片~~ 还有~~ 怀疑RJ45里有一个不是网口~~很可能是个自定义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