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SQLCE 开发

楼主:
最近要做一个WINCE5.0下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EVC4.0+SQL CE 3.0或VS2005+SQL CE 3.0
我以前用Delphi+SQL做过PC机上的管理系统,Delphi有数据库组件和SQL相连,
CE 下的没做过,我已经把数据库(SQL CE 3.0)装好在机器上了,但EVC4.0或VS2005怎么和SQL CE 3.0相连?
请哪位大侠指点详细的开发步骤和推荐学习的资料,谢谢

网友:
没有做过SQL,看其他人的回答

网友:
期待lz研究一下。

网友:
不是有什么adoce的吗?

网友:
adoce在什么地方,怎么用?

网友A:
首先从微软哪里下一个安装包,装后可以找到dll,把里面的dll都放到wince里面去,通过platform.bib文件,并添加对应注册表
vs2005可以使用SQL Server Mobile Edition去连接数据库并设计。
编程必须使用ole,微软哪里好像有个例子的。
注意:字段长度最长4000,是Unicode,所以实际上只能是2000个字符。
另外对类型支持很不友好。如果可以不如用sqlite,不过sqlite好像字段最长只有500,可能会不够用。

网友:
例子安装后就有了,不需要重新下载

网友A:
http://blog.eeworld.net/constantine/archive/2008/10/30/3183328.aspx
给你简单整理了一下,到我的blog看看吧

网友:
楼上的提供的方法是WINDOWS MOBILE下的,能够适用于WINCE5。0/6。0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log.eeworld.net/constantine/archive/2008/10/30/3183328.aspx
给你简单整理了一下,到我的blog看看吧

我看过了你的BLOG,前面4点我在提问前就已经做好了,第5点里的例子只是一个SQL的环境测试程序。
以前用Delphi+SQL做过PC机上的管理系统,Delphi有数据库组件和SQL相连,通过这个数据库组件,用Delphi编写的应用程序就可以访问数据库了,
我提问问的是开发的时候,VS2005或EVC怎么和SQL CE3.0发生连接,使其编写的应用程序怎么访问数据库的问题?

网友:
难道是C++里有数据库相关的类可以直接访问数据库?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evc好像是没有办法的,vs2005没用过吗?连接到数据库时选择我说的驱动,然后会提示你选择数据库文件*.sdf的。跟你在delphi中用TADOConnection去连接access还不是一样。
添加后vs2005提供对应的数据库设计界面等。如果还没有数据库在选择数据库文件旁边有个创建的按钮,自己创建一个。这些都是很简单的。

网友:
“连接到数据库时选择我说的驱动”
什么驱动?你没有提过呀
VS2005用过的,也不知道怎么和数据库相连

网友:
我最近就在做这个,有兴趣的话私下交流一些,有些东西不方便摆在座子上讲

网友:
我只做过EDB,这些不懂,帮你顶下,混个脸熟。。。

网友:
to xqhrs232:我用的就是5.0,6.0应该也可以,不过我没有试过。你有平台可以试试。

引用 网友A:
首先从微软哪里下一个安装包,装后可以找到dll,把里面的dll都放到wince里面去,通过platform.bib文件,并添加对应注册表
vs2005可以使用SQL Server Mobile Edition去连接数据库并设计。
....

SQL Server Mobile Edition没有看到吗?
跟用vs2005连接其他数据库一样,服务器资源管理器里-->数据连接-->添加连接-->选other-->SQL Server Mobile Edition驱动
好像大概这个步骤吧,很久不搞记不清楚了,手头也没2005,你自己操作一下应该很容易。

你安装好我说的包后会有对应的代码的,最关键的应该是
oledb.h
oledberr.h
ssceoledb30.h
...
等。自己慢慢看吧

网友A:
服务器资源管理器里-->数据连接-->添加连接-->更改(数据源)-->其他(数据源)-->...SQL Server Mobile Edition...(数据提供程序)
其他的我就不详细说了。

网友:
学习一下,说不定那天也要整个数据库程序!

网友:
OK,你这样,如果你已经有SUPPORT SQLCE的设备,可以下一份WINDOWS MOBILE6的SDK,SDK当中有SQL CE的例子。(WINDOWS MOBILE6也是CE5的内核)。如果没有的话,你得把SQL CE定制到操作系统当中。看一下有关PB的使用方法吧:)

网友B:
VS2005里面有两种方式可以连接操作SQLCE
1.用OleDb去连  ,需要引用System.Data.OleDb
strConnetction = @"Provider=Microsoft.SQLSERVER.MOBILE.OLEDB.3.0;Data Source=C:\Demo.sdf";
OleDbConnection myConnection = new OleDbConnection(strConnetction);
myConnection.Open();
2.SqlServerCe连接,需要引用System.Data.SqlServerCe
SqlCeConnection _objConn = new SqlCeConnection("DataSource=C:\\Demo.sdf");
_objConn.Open();
关于WINCE 系统上面需要的SQLCE环境,VS2005会自动部署过去。

网友:
布暑?那离开了VS2005怎么办?估计还是要把对应的DLL弄到NK里面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资源管理器里-->数据连接-->添加连接-->更改(数据源)-->其他(数据源)-->...SQL Server Mobile Edition...(数据提供程序)
其他的我就不详细说了。

你的这个方法是用VS2005里的什么语言?C#,VC++,VB?
是不是还需要添加一个数据库的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VS2005里面有两种方式可以连接操作SQLCE
1.用OleDb去连  ,需要引用System.Data.OleDb
strConnetction = @"Provider=Microsoft.SQLSERVER.MOBILE.OLEDB.3.0;Data Source=C:\Demo.sdf";
OleDbConnection myConnection = new OleDbConnection(strConnetction);
myConnection.Open();
2.SqlServerCe连接,需要引用System.Data.SqlServerCe
SqlCeConnection _objConn = new SqlCeConnection("DataSource=C:\\Demo.sdf");
_objCo…

你的第2个方法是不是用VS2005建一个VB的工程?
第一个方法没用过,不知道是用什么语言?

网友:
我用VC++,没有什么控件,支持提供了一些类给你用。

网友:
自己搞定了,用SQLCE3.0和VC

网友:
wince5.0不支持ADOCE
谁做过wince5.0+evc4.0下数据库开发,请教交流

网友:
可以采用oledb方式来做,sqlce3.0需要拷贝到wince中,
具体配置大概如下:
安装.netcf2.0支持包
-NETCFv2..cab
c:\programfiles\microsoft visual stdio8\sdk\v2.0\compactFramework\windowsce\\
将 sqlce30.platform.processor.cab 和 sqlce30.repl.platform.processor.cab 文件从下列目录复制到设备: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SmartDevices\SDK\SQL Server\Mobile\v3.0\\\
具体编程需要去看oledb的东西,推荐你看一本《轻松掌握VC++6 对数据库编程》里面有对oledb操作数据库较为详细的介绍。

网友:
你好,你能够告诉我是怎么实现的吗?

网友:
我已经做了通过adoce访问sqlce2.0的例子,而其对例子有文章进行了解释,详细内容可登陆www.emtronix.com,我们一起交流。可以发邮件到lxs@emtroni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