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启动到这里就没动静了

楼主:
5.0的内核 用的HIVE 我把debug的打印信息贴出来了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感谢
=======================================================================
OEMInitDebugSerial
OALIntrInit
SYSINTR_DM9000=0x45
GPIO registering num 0, sysintr 19, irq 50GPIO registered num 0, sysintr 19, irq 50GPIO registering num 113, sysintr 26, irq 49GPIO registered num 113, sysintr 26, irq 49OALIntrInit: g_oalSysInfo.pcicopyInfo.dwSysIntr=1c!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Feb 8 2007 at 23:37:12
ProcessorType=0b36 Revision=2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dd01060
Enter OEMInit
GetCurrentSysClk
mode=0x0:dwPll1=0x512b,dwPll2=0x5084,dwClkSwitch=0x3565,dwRatio=0x12110
cpu-600M,dsp-300M,system-300M,io-150M,mem-133M, Pad_Mode=0x120,g_dwCoreVolResNum=2,g_dwCoreVolLevelNum=2
OALTimerInit
OALBspInit
OALKitlStart
NKForceCleanBoot Called
VFPInit
show old logo!DISPLAY_DEPTH=16,v_pDriverGlobals->g_TOC.logo.dwBpp=16
OEMInit done
Error Reporting Memory Reserved, dump size = 00020000
Booting Windows CE version 5.00 for (ARM)
&pTOC = 8dd09d9c, pTOC = 8fbb9cb8, pTOC->ulRamFree = 8cca8000, MemForPT = 00000000
Old or invalid version stamp in kernel structures - starting clean!
Configuring: Primary pages: 4149, Secondary pages: 0, Filesystem pages = 259
Booting kernel with clean memory configuration:
Memory Sections:
[0] : start: 8cca9000, extension: 00002000, length: 01035000
Sp=ffffc7cc
ARMInit done.
Windows CE KernelInit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ce000
Scheduling the first thread.
0x8dcdf024: KernelInit2: pCurThread=8dcdf024 hCurThread=0dcdf266 hCurProc=0dcdf002, KernelInit = 8dd2a8e0
0x8dcdf024: Detecting VFP...0x8dcdf024: VFP Found!
0x8dcdf024: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06000
0x8dcdf024: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29000
0x8dcdf024: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09000
0x8dcdf024: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22000
0x8dcdf024: ERROR: d:\macallan\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kwin32.c line 777: 0x8dcdf024: ConnectDebugger failed
0x8dcdf024: first = 01c70000, last = 02000000, SharedDllBase = 02110000
0x8dcdf024: FILESYS_LOAD:g_bBeforeBlock=0x1,g_dwImgBlocks=0x0
0x8dcdf024: FMD: Manufacture ID = 0xec, Device ID = 0xd3
0x8dcdf024: FMD: IoClock = 150000000Hz, 6ns/clock, SM_WAIT = 0x31099
0x8dcdf024: FMD: tRP = 66ns, tWP = 66ns, tWB = 113ns, tWH = 26ns
0x8dcdf024: FMD: Manufacture ID = 0xec, Device ID = 0xd3
0x8dcdf024: FMD: IoClock = 150000000Hz, 6ns/clock, SM_WAIT = 0x31099
0x8dcdf024: FMD: tRP = 66ns, tWP = 66ns, tWB = 113ns, tWH = 26ns
0x8dcdf024: FMD: sucess 0xac002000, 0x0
0x8dcc98c8: CertMod.dll not found, using old OEM Trust Model
0x8dcc98c8: FileSystem Starting - starting with clean file system
0x8dcc98c8: FS: initializing ROM/RAM file system
0x8dcc98c8: SC_CreateAPIHandle: pvData == NULL
0x8dcc98c8: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ROM, index 2, flags 0x00000031
0x8dcc98c8: FS: Mount complete (ROM, index 2, flags 0x00000031)
0x8dcc98c8: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0x8dcc98c8: FSVOL: Opening existing volume
0x8dcc98c8: FSVOL: Volume heap already initialized
0x8dcc98c8: FSREG: Mounted ROM portion of boot registry
0x8dcc98c8: FSVOL: Creating clean virtual volume
0x8dcc98c8: FSVOL: Initializing volume heap
0x8dcc98c8: FSREG: Mounted RAM portion of boot registry
0x8dcc98c8: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DevMgrApiSetReady
0x8dcc98c8: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PowerManagerReady
0x8dcc98c8: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GweApiSetReady
0x8dcc98c8: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BatteryAPIsReady
0x8dcc98c8: FSREG: Unable to read value "Start DevMgr" under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网友:
接上面

0x8dcc98c8: FILESYS: Starting storage manager.
0x8dcc98c8: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StoreMgr, index 3, flags 0x00000001
0x8dcc98c8: InitSharedHeap: 44200000 10000 c
0x8dcc98c8: InitSharedHeap: return 44200060
0x8dcc98c8: FILESYS: Restarting storage manager.
0x8dcc98c8: FILESYS: Starting device and waiting for boot file system.
0x8dc9ad4c: InitSharedHeap: 44200000 0 c
0x8dc9ad4c: InitSharedHeap: return 44200060
0x8dc9ad4c: *** DLL_PROCESS_ATTACH - Current Process: 0x42, ID: 0xadc9afb2 ***
0x8dcc98c8: FS: Waiting for device to signal BootPhase1 completion
0x8dc9ad4c: +InitDeviceFileSystems
0x8dc9ad4c: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device, index 4, flags 0x00000001
0x8dc9ad4c: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bus, index 5, flags 0x00000001
0x8dc9ad4c: -InitDeviceFileSystems: status is 1
0x8dc9ad4c: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Enter
0x8dc9ad4c: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Could not find stall counter
0x8dc9ad4c: Ceddk!BeginCalibration: min(150001) max(166667)
0x8dc9ad4c: Ceddk!BeginCalibration: Elapsed is 165360
0x8dc9ad4c: Ceddk!BeginCalibration: Delay is 21
0x8dc73000: Step_Init wait for shell ready, 0x0
0x8dc9ad4c: >>> To "on" mode (default device state: D0)
0x8dc9ad4c: DEVICE!DevloadInit
0x8dc9ad4c: DEVICE!InitDevices: Root Key is Drivers\BuiltIn.
0x8dc9ad4c: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Prefix) returned 2
0x8dc9ad4c: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BusPrefix) returned 2
0x8dc9ad4c: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UTLDRV\BusPrefix) returned 2
0x8dc9ad4c: UTLDRV:: Process Attach!
0x8dc9ad4c: UTLDRV::UTL_Init
0x8dc9ad4c: +BSPIntrEnableIrq(30)
0x8dc9ad4c: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FlashDrv\BusPrefix) returned 2
0x8dc9ad4c: FMD::unsupported IOCTL code: 0x71F8C
0x8dc9ad4c: + UTLInit
0x8dc9ad4c: - UTLInit
0x8dc9ad4c: FILESYS_LOAD:g_bBeforeBlock=0x1,g_dwImgBlocks=0x0
0x8dc9ad4c: $$$$$: MBR Start block: 328!
0x8dc9ad4c: $$$$$: BINFS partition: [0, 0)
0x8dc9ad4c: $$$$$: BINFS end sector is: 328!
0x8dc9ad4c: FMD: sucess 0x44746000, 0x602e7e8
0x8dc9ad4c: FLASHDRV.DLL:BuildupMappingInfo() - Enter.
0x8dc75400: GetACOnChangeProfile:: ACOnChangeProfile=Turbo,dwInsize=12
0x8dc9ad4c: # FLASHDRV.DLL:BuildupMappingTable - Summary the sectors' statistic
0x8dc9ad4c: # Dirty sector number: 0x0
0x8dc9ad4c: # Free sector number: 0xfaa40
0x8dc9ad4c: FLASHDRV.DLL:BuildupMappingInfo() - EXIT successfully.
0x8dc9ad4c: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NewFlashDrv\BusPrefix) returned 2
0x8dcccb90: FMD::unsupported IOCTL code: 0x71C24
0x8dc9ad4c: NandFlash DLL_PROCESS_ATTACH
0x8dcccb90: Loading partition driver mspart.dll hModule=8DBEE1EC

网友:
接上面
0x8dc9ad4c: NandFlash: DSK_Init
0x8dcccb90: Driver mspart.dll loaded
0x8dc9ad4c: + UTLInit
0x8dcccb90: Opened the store hStore=000C43A0
0x8dc9ad4c: - UTLInit
0x8dcccb90: NumSec=1026560 BytesPerSec=2048 FreeSec=2432 BiggestCreatable=2432
0x8dc9ad4c: FILESYS_LOAD:g_bBeforeBlock=0x1,g_dwImgBlocks=0x0
0x8dcccb90: Partition Part00 NumSectors=1536
0x8dc9ad4c: FMD: sucess 0x44746000, 0x0
0x8dcccb90: MSPART!PD_OpenPartition: dwStoreId=000C43A0, PartName=Part00
0x8dc9ad4c: Centrality NandFlash Driver disabled in TOC! Using the MS FMD driver!
0x8dcccb90: FSD_MountDisk: mounting volumes for hDsk=000C5750
0x8dc9ad4c: Deleting an uninitialized critical section, ignor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access time updates disabled
0x8dc9ad4c: DEVICE!LaunchDevice: Init() failed for device 0x0003beb0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event logging enabled
0x8dc9ad4c: DEVICE!I_ActivateDeviceEx: couldn't activate: prefix DSK, index 2, dll newflashdrv.dll, context 0x602e7e8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automatic scanning disabled
0x8dc9ad4c: NandFlash DLL_PROCESS_DETACH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write verify dis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extra FAT on format en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force write through en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Codepage = 1
0x8dcc98c8: FS: Waiting for External ROM filesystem to be mount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Number of path cache entries = 50
0x8dcccb90: FATFS!InitVolume: sector 0 byte 0 suspicious (0x0)
0x8dcccb90: FATFS!InitVolume: invalid BPB, volume deemed invalid
0x8dcccb90: FATFS!InitVolume: FAT version: 12
0x8dcccb90: FATFS!InitVolume: Cluster Size (Sectors): 0
0x8dcccb90: FATFS!InitVolume: TFAT enabled: FALSE
0x8dcccb90: FormatDisk!FormatVolume: New FAT #0 successfully written
0x8dcccb90: FormatDisk!FormatVolume: New FAT #1 successfully written
0x8dcccb90: FormatDisk!FormatVolume: New root directory successfully written
0x8dcccb90: FormatDisk!FormatVolume: New BPB successfully written
0x8dcccb90: FormatDisk!FormatVolume complete.
0x8dcccb90: FATFS!CloseVolume: retaining volume 0x001508e0 (following power cycle)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access time updates dis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event logging en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automatic scanning dis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write verify dis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extra FAT on format en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force write through en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Codepage = 1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Number of path cache entries = 50
0x8dcccb90: FATFS!InitVolume: FAT version: 12
0x8dcccb90: FATFS!InitVolume: Cluster Size (Sectors): 1
0x8dcccb90: FATFS!InitVolume: TFAT enabled: TRUE
0x8dcccb90: TFAT:WARNING - The first cluster of a directory is being updated, this operation is not transaction safe
0x8dcccb90: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Part00, index 6, flags 0x00000043
0x8dcccb90: FS: Mount complete (Part00, index 6, flags 0x00000043)
0x8dcccb90: Partition Part01 NumSectors=1022528
0x8dcccb90: MSPART!PD_OpenPartition: dwStoreId=000C43A0, PartName=Part01
0x8dcccb90: FSD_MountDisk: mounting volumes for hDsk=000C6CC0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access time updates dis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event logging en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automatic scanning dis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write verify dis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extra FAT on format dis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force write through en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Codepage = 1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Number of path cache entries = 50
0x8dcccb90: FATFS!InitVolume: sector 0 byte 0 suspicious (0x0)
0x8dcccb90: FATFS!InitVolume: invalid BPB, volume deemed invalid
0x8dcccb90: FATFS!InitVolume: FAT version: 12
0x8dcccb90: FATFS!InitVolume: Cluster Size (Sectors): 0
0x8dcccb90: FATFS!InitVolume: TFAT enabled: FALSE
0x8dcccb90: FormatDisk!FormatVolume: New extended boot sector successfully written
0x8dcccb90: FormatDisk!FormatVolume: New FAT #0 successfully written
0x8dcccb90: FormatDisk!FormatVolume: New FAT #1 successfully written
0x8dcccb90: FormatDisk!FormatVolume: New root directory successfully written
0x8dcccb90: FormatDisk!FormatVolume: New BPB successfully written
0x8dcccb90: FormatDisk!FormatVolume complete.
0x8dcccb90: FATFS!CloseVolume: retaining volume 0x00150e40 (following power cycle)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access time updates dis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event logging en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automatic scanning dis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write verify dis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extra FAT on format dis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force write through enabled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Codepage = 1
0x8dcccb90: FATFS!OpenVolume: Number of path cache entries = 50
0x8dcccb90: CreateCache: Successful. Cache Size: 500 KB, Start: 282, End: 531.
0x8dcccb90: CreateCache: Successful. Cache Size: 32 KB, Start: 532, End: 1022527.
0x8dcccb90: FATFS!InitVolume: FAT version: 32
0x8dcccb90: FATFS!InitVolume: Cluster Size (Sectors): 8
0x8dcccb90: FATFS!InitVolume: TFAT enabled: TRUE
0x8dcccb90: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ResidentFlash, index 7, flags 0x00000000
0x8dcccb90: FS: Mount complete (ResidentFlash, index 7, flags 0x00000000)
0x8dc75400: >>> To "useridle" mode (default device state: D1)
0x8dc75400: Layout Manager : DLL_PROCESS_ATTACH

================================
跑到这里就没反应了 进不了桌面 机器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帮你顶一下,学习,

网友:
看打印信息,硬件初始化应该完成,但是好像没有类似++S3C2440DISP::S3C2440DISP的打印信息,表示lcd,framebuffer和gwes的初始化。你可以尝试在oeminit中直接画图,看是否显示正常。然后看lcd的驱动是否正常加载,触摸屏或鼠标等输入接口驱动,是否有挂起的动作,导致wince无法继续运行。

另,我看到你以前解决2440+tvp5150的帖子,给我很大帮助。现在我也在开发2440+tvp5150,遇到同你一样的问题,就是当图象宽度大于360时(高度任意),图象右部变花,呈现绿色条纹,当图像宽度小于360,就会正常。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多时,如果能够指点一下,不胜感激。我的邮箱acs.lewis@yahoo.com.cn msn anthens@hotmail.com ,希望同你多多交流,谢谢!

网友:
对比了一下能正常启动的打印信息,在我那停住的地方后,有以下打印信息

0x8f9cdb90: FS: External ROM filesystem BINFS mounted triggering boot event
0x8f9cdb90: Partition Part01  NumSectors=999936
0x8f9ca8c8: FILESYS: Starting device and waiting for boot file system.
后面省略

看来可能是由于没有trigger boot event,device.exe也没有启动,所以一直停在那了

我又仔细看了看两分打印信息
都有这么一句
FS: Waiting for External ROM filesystem to be mounted
但能正常启动的后面就有0x8f9cdb90: FS: External ROM filesystem BINFS mounted triggering boot event
而我的没有,看来问题的起因还是没有mount上rom filesystem,
至于为什么没有mount上,我还没找到原因,希望有大哥大姐能指点下,感谢

网友:
To anthens2008 :
NOTE
Preview path contains 640 pixel line buffer. (Codec path contains 2048 pixel line buffer) So, upper 1280
pixels, input images must be pre-scaled by over 1/2 for capturing valid preview image. ((SourceHsize-
2*WinHorOfst)/PreHorRatio_Pr) <= 640

网友:
太牛了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anthens2008?:
NOTE
Preview?path?contains?640?pixel?line?buffer.?(Codec?path?contains?2048?pixel?line?buffer)?So,?upper?1280
pixels,?input?images?must?be?pre-scaled?by?over?1/2?for?capturing?valid?preview?image.?((SourceHsize-
2*WinHorOfst)/PreHorRatio_Pr)? <=?640

原来如此,@@,我也没仔细看datasheet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