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系统中,如何使用c+sdk方式,读取jpg(bmp)格式的图片到数组中

楼主:
如题

网友A:
这个问题,完成是JPG或BMP文件的格式问题,与C+SDK无任何关系!

在网上查找JPG或BMP文件格式,按格式说明进行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完成是JPG或BMP文件的格式问题,与C+SDK无任何关系!

在网上查找JPG或BMP文件格式,按格式说明进行操作。

主要是对c操作不熟悉,希望赐教。想看看好用的代码,分不够可以加。

网友:
以前是用delphi做的程序,现在需要移到pda中(得逻辑),刚接收两天,对wince和c都不太熟悉。

网友:
如果不解码 用fopen fseek ftell frea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