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uCOS 中一个任务如何同时等待多个事件?

楼主(2008-06-03):
uCOS 中一个任务如何同时等待多个事件?
uCOS 中一个任务如何同时等待多个事件?
我目前这么实现,只能等待一个事件:
void task_ui(void * pdata)
{
INT8U err;
TRACE(("task_ui()\n"));
evt_q_task_ui = OSQCreate(&q_msg_data_ui[0], MAX_CNT_EVT_Q_UI_TASK);
for (;;)
{
dev_key_event key_evt;
key_evt = *((dev_key_event *)OSQPend(evt_q_task_ui, 0, &err));
task_ui_key_handler(&key_evt);
}
}
void
,
如何
ucos

网友A:
我记得ucOS里面不是有信号量吗, 而且信号量可以是多个的. 你要实现的任务就等到这些信号量都减为0了再执行不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等待多个事件了,或者多任务同步.

网友B:
适用标志位组就可以

网友C:
简单地说,ucos没有提供等待多个事件的服务,楼主的代码实际上是一个死循环等待,浪费CPU.
要实现等待多个事件其实也不困难,思路如下:
1. 建立一个等待队列
2. task_ui在需要等待多个事件的时候把自己的TCB加入到这个等待队列,并且休眠
3. 在Keyboard task, Touchpanel task里面在有数据时检查那个等待队列,并唤醒等待队列中的所有task
这个方案我在FreeRTOS上实现,可以实现类似Linux下的select函数功能. 因为uC/OS的版权问题所以我没有实验过,不过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