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编译时发生错误

楼主(2008-11-25):
PB编译时发生错误
想用VT6656 USB网卡,但安装驱动后编译出错,错误如图:
网上搜索了一下,毫无头绪,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我用的是ATMEL 9261的bsp。
安装

网友A:
这是PB在分析文件时出异常了,没碰到过

网友B:
只要添加了VT6656的驱动就会报错,换了两个版本的都一样,有用过VT6656的吗?

网友C:
没有碰到过,但估计是系统的问题,跟BSP没有什么关系
你可以卸载驱动看看是不是就OK了?

网友D:
只要不在工程中加载那个驱动就没事。。。但总不能不用这个驱动了吧,郁闷!

网友E:
VT6656的驱动我用过ARM版本的,
没有问题。

网友F:
是不是出在驱动的版本问题或平台选择上,要确认.

网友G:
VT6656的驱动应该没问题
我想问的是
怎么在这贴图??

网友H:
解决了,是我自己的电脑问题,换了台编译就OK啦,感谢各位的帮助,结贴去!
ls,点一下输入框上面的“插入图片”就可以贴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