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实现单机使用WinDbg 的问题,WinDbg连接不上 请教高手!

楼主:
WinDbg 连接结果
Microsoft (R) Windows Debugger  Version 6.7.0005.0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Opened \\.\pipe\com_1
Waiting to reconnect...
Unable to read head of debugger data list
Connected to Windows XP 2600 x86 compatible target, ptr64 FALSE
Kernel Debugger connection established.  (Initial Breakpoint requested)
Symbol search path is: D:\Windows\Symbols\
Executable search path is:
我的系统
  OS      WinXp professional 版本2002 Service Pack 2
  Windbg  6.7.0005.0
  VMware  5.5.1 build-19175
  symbol  http://msdl.microsoft.com/download/symbols/packages/windowsxp/WindowsXP-KB835935-SP2-slp-Symbols.exe
  DDK    Windows Server 2003 SP1 DDK [236 MB ISO file]

主机设置
  创建一个WinDbg的快捷方式。快捷方式的命令行为
  E:\dbg\windbg.exe -y D:\Windows\Symbols\ -b -k com:port=\\.\pipe\com_1,baud=115200,pipe

望牛人帮忙 谢谢

网友:
修改虚拟机操作系统的boot.ini文件。在里面[operating systems]节中加入一行,
"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XP Professional - debug" /fastdetect /debug /debugport=com1 /baudrate=115200 "

配置虚拟机硬件时注意:
点击 "Edit virtual machine settings",添加一个Serial Port,选择"Output to named pipe",然后下一步,第一框里保持默认的 "\\.\pipe\com_1"
第二框里选"This end is the server."
第三框里选"The other end is an application."
选中 "Connect at power on"
然后点击 "Advanced>>" 然后在新窗口中选中 "Yield CPU on poll"。保存退出。

在真实系统中的设备管理器中。找到Com1口,然后再属性页中修改他的速率为115200。

网友A:
有的时候我也连接不上,遇到这种情况,把WinDbg关掉再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我也连接不上,遇到这种情况,把WinDbg关掉再重启,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我的配置都正确,就是连不上。不要光重启虚拟机,连主机也重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