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的时间问题!

楼主:
看看下面的代码,为什么我把程序烧到单片机中之后,L1先亮,过半秒之后就L2,L3同时亮,然后一直都没有灭,为什么?

#include

sbit L1=P0^0; //L1,L3灯是10秒闪一次,L2是1秒闪一次,
sbit L2=P0^1;//L1是有主函数的一个标记n控制的,L3直接由时间中断函数控制
sbit L3=P0^2;//
int y=1;
int x=1;
bit n=1;
void main(void)
{
RCAP2H=0x3c;
RCAP2L=0xb0;
TR2=1;
ET2=1;
EA=1;
while(1){
if(n){

L1=0;
}else{
L1=1;
}
}
}

PAN() interrupt 5 //在以TH1和TH2的时间开始循环,到溢出,执行函数一次!
{
y++;
x++;
if (y==200){
L3=~L3;
n=~n;
y=1;
}
if (x==20){
L2=~L2;
x=1;
}
}

谢谢大侠们!

网友:
我简化了一下,就单单每10秒闪一次的,

#include

sbit L1=P0^0;
int y=1;
bit n=1;
void main(void)
{
RCAP2H=0x3c;
RCAP2L=0xb0;
TR2=1;
ET2=1;
EA=1;
while(1){
if(n){
L1=0;
}else{
L1=1;
}}}
PAN() interrupt 5 //在以TH1和TH2的时间开始循环,到溢出,执行函数一次!
{
y++;
if (y==200){//20次为1s,12Mhz的单片机!
n=~n;
y=1;
}
}

网友:
你的 TIMER2工作在什么模式呀?没看到TMOD的配置。
还有,interrupt中断里面,最后要再次配置一次T2h/T2L的值,和在main()中的配置值一样就行。这样才能确保每次中断时间一样。

网友:
我发现只要在中断函数中加入
TF2=0;
就OK?why

网友:
2楼的,能给点专门讲中断和时间的文章吗?

网友:
T2MOD可以用系统复位值,不用配置;但在中断里面必须加入指令“TF2=0”;
原因是,系统产生中断时,TF2不会自动清零,须由软件清零。

网友:
那如果是定时器1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吗?就不用加TF1=0吗??

网友:
定时器0和1,可以不用TF0=0,TF1=0,系统中断会自动将其清零.

网友:
补充楼上一点:定时器0和1在查询方式下是必须要软件清0的,若是工作在中断方式下则硬件自动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