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分区问题

楼主:
我在看关于nand flash的代码,其中一部分如下:
static struct mtd_partition partition_info[] = {
        {
                name:                "Bootloader",
                offset:                0,
                mask_flags:        MTD_WRITEABLE  /* force read-only */
        },{
                name:                "Kernel",
                size:                0x00200000,
                mask_flags:        MTD_WRITEABLE  /* force read-only */
        },{
                name:                "Filesystem",
                size:                0x03000000,        /* only mount 48M fs */
        }, {
                name:                "MassStorage",
                size:                0x0, /* It will be set at probe function */
                offset:                MTDPART_OFS_APPEND /* Append after fs section */
        },{
                name:                "CaddoSaveState",
                size:                0x0,
        },{
                name:                "BBT",
                size:                0x0, /* It will be set at probe function */
                offset:                MTDPART_OFS_APPEND,/* Append after fs section */
                mask_flags:        MTD_WRITEABLE  /* force read-only */
        }
};
请问:"MassStorage","CaddoSaveState",两部分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
MassStorage是通过驱动提交给应用层,当设备被通过USB接到PC HOST主机时,以MassStorage格式,即U盘形式表现出来。
CaddoSaveState看字面意思应该是保存状态用的,只是Cad是代表什么就不清楚了。
你是什么平台?

网友:
那用的是普通的NAND?还是mDOC?一般NAND很少这样配置结构的。

网友:
可以MSN(yingmingliu@live.cn)么?

网友:
{
name: "MassStorage",
size: 0x0, /* It will be set at probe function */
offset: MTDPART_OFS_APPEND /* Append after fs section */
},{
name: "CaddoSaveState",
size: 0x0,
},{
name: "BBT",
size: 0x0, /* It will be set at probe function */
offset: MTDPART_OFS_APPEND,/* Append after fs section */
mask_flags: MTD_WRITEABLE  /* force read-only */
}
};
没有看到最后三个都是size: 0x0为零.所以暂时可以不管他.
MassStorage是大容量存储空间的意思,比较u盘的全称是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CaddoSaveState 应该是文件的存储状态.
BBT是Bad Block Table (坏块表)的意思,

网友:
我也头痛,现在正在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