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egsvrce工具,出现这样提示, loadlibrary("\Programe ...

楼主(2008-09-10):
用regsvrce工具,出现这样提示, loadlibrary("\Programe Files\YTMap.ocx") failed. GetLastErro
用regsvrce工具,出现这样提示, loadlibrary("\Programe Files\YTMap.ocx") failed. GetLastError returns 7e 这个到底原因在哪儿?
工具
原因
returns
failed

网友A(2009-05-01):
你的Dll路径不对,7E的意思是找不到指定模块.检查你的上当下是否存在 这个文件或者在写路径的时候有没有注意 "\" 和"\\"的区别.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