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inux平台下做驱动开发需要具备那些知识, 需要模电,数电知识吗?

楼主:
在linux平台下做驱动开发需要具备那些知识, 需要模电,数电知识吗?
我模电和数电学的不是很好,不过C和汇编学的还可以,
不懂模电和数电适合做驱动程序的开发吗?
谢谢!

网友:
一般不需要。

网友:
有空看看数电吧,

所谓驱动程序,跟硬件有关的也就是时序而已,

网友:
我觉得做驱动,
最主要的可能就是读懂DATASHEET中的REGISTER就差不多了,
有很多不懂电路的人,做驱动也做得很好。说到时序,对没学
过电路的人来说,也没那么深不可测,可能还是多看别人
写得代码,慢慢模仿做着多做就好了。。。

网友:
要是硬件电路出现问题,光写软件也解决不了

网友:
我觉得做驱动,硬件知识是必须知道的,当然不一定要象硬件工程师那么精通,如果不知道,一旦出现与硬件相关的问题,很难找到问题的原因。硬件知识也是驱动进阶所必须。

网友:
我觉得需要掌握好C语言,因为嵌入式linux驱动99.9%的代码都是用C语言来编写,其次,你需要学习linux基本命令,linux编程,最后linux驱动编程,还有你需要学习关于ARM的处理器知识,对于各个不同的驱动,你也需要看懂一些简单的硬件原理,比如串口驱动,那你需要学习串口的一些知识,比如lcd驱动,你就得学习LCD的手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