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多个图片同时动态显示问题

楼主:
最近做一项目,要求在CE下,能实现多个图片的动态显示,我想到了1个思路,大家帮忙看看,那个好,

启动一个DIALOG窗体,在里面启动一个线程,分析要在这个窗体上显示几个图片,如果是3个,则启动3个线程,分别在各自的线程中把这三个图片加载到内存中,并根据要求调用特效函数来动态显示各个图片,这个时候系统在启动一个线程,在内存中建立一个位图,时时的读前面3个线程里面的图片,把 这三个图片根据用户要求的大小和位置bitblt到这个新建立的位图上,然后在把这个位图贴到dialog窗体上,这样来实现 3个图片的动态显示
  但是如果开线程太多 会使系统崩溃的...

希望大家帮我看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没必要用线程,线程间的同步问题,会让你的图片看起来很麻烦,直接在窗体中根据坐标作图,一百张都没问题,只要你的坐标没问题,仔细研究下 BITBLT函数,看里面的参数,理解每个参数后,作图很简单,

网友:
如果要在窗体上显示多图+滚动RSS新闻+时间日期呢?

网友:
对呀,我要的其实和ansonrobert说的一样,要显示多图,+滚动新闻,以及时间日期等, 如果是单独滚动新闻我觉得还好说.但如果滚动新闻的背景色为透明,就有点迷茫了.只让字在上面滚动,我还没想好,同理的, 如果是时钟,怎样只显示指针呢,后面背景也透明????

网友:
用Transparentblt函数就可以显示透明,具体用法MSDN上的参数说明,wince支持的,然后你想怎么使用就随你了,,

网友:
TO:微笑的迪妮莎
  哦,Transparentblt我一会研究下,现在有这么个事,就你刚才说的,用BitBlt可以做多个图片的动态显示 ,但是我都点没想明白,如果我由个图片A,B,C的话,A在最下层显示,B在中间,C在最上,并且他们都有重合部分,如果让他们都动起来的时候,重合部分只显示最高层的图片内容呢,不然那重合部分会不停显示两个图片,从而出现闪烁.我有点不明白你说的用BitBlt的哪个参数实现

网友:
bitblt同时显示多个图片的话,1》你需要预选计算出多个图片所站区域的大小(整个的大小),2》需要把多个图片放到同一个MEMORY DC下。3》然后在显示,这样做速度会很慢,消耗N都的资源,不建议同时显示多个图片,

网友:
一个线程,然后一张大图不停刷新。。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我就是在同一个线程里面显示几个图片的。就是显示了一个又一个的。多调动几次代码即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觉得线程多了,同时加载几个图片进去,还要多占几倍的内存,还是一个一个的显示的好

网友:
开3个线程是可以的。
但是,并不是有多少图片就开多少,比如你有100张图片,可以先开5个线程,等读线程结束1个后,再开1个,这样保持总有5个线程在读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