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注册表存储

楼主:
2440 WinCE5.0
目前已实现Flash注册表Hive存储,现在希望存储在SD卡中

存储在Flash中时的注册表是: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MS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MSFlash"
    "LoadFlags"=dword:1
    "BootPhase"=dword:0
    "Order"=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MSFlash]
    "Profile"="FlashDisk"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Order"=dword:0
    "Index"=dword:1
    "FriendlyName"="MSFLASH Driver"
    "Dll"="smflash.dll"
    "Prefix"="DSK"
    "Flags"=dword:1000

可是SD驱动是分层的,驱动有多个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DHC_SMDK2440]
    "Order"=dword:21
    "Dll"="sdhc_sc2440.dll"

; SD Memory Storage class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lass\SDMemory_Class]
   "Dll"="SDMemory.dll"
   "Prefix"="DSK"
   "BlockTransferSize"=dword:40  ; send no more than 64 blocks of data per bus transfer
   "Profile"="SDMemory"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DBusDriver]
   "Order"=dword:15
   "Dll"="SDBus.dll"
   "Prefix"="SDC"
   "ThreadPriority"=dword:64     ; default thread priority for dispatch thread
   "RequestListDepth"=dword:30   ; pre-allocated requests
   "IClass"=multi_sz:"{20FA98A8-B298-4b32-8D72-C716AEE2FA84}=%b","{6F40791D-300E-44E4-BC38-E0E63CA8375C}=%b"

难道我需要最开始时加载三个驱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DMemory]
    "DriverPath"=multi_sz:"Drivers\\BuiltIn\\SDHC_SMDK2440","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lass\\MMC_Class","Drivers\\Builtin\\SDBusDriver"
    "LoadFlags"=dword:1
    "BootPhase"=dword:0
    "Order"=dword:0

看到有人已经做过,多谢指点一下

网友:
SD没做过,关注,顶一下!

我用NOR Flash做Hive Registry没有成功,能不能请你将Flash的Hive注册表添加内容发给我看看?以我的理解,NAND的hive和NOR的Hive区别不大,相对应的Flash关联dll不同而已。上面部分好像没有文件系统层(FATFS)的内容?
我的邮箱是ttjlc@163.com/ttjlc@msn.com.

网友:
好的,已发

网友:
你说的SD的驱动是分层的是啥意思,是基于MDD/PDD得?应该是基于FMD的吧!
FMD的CE5应该有例子在\WINCE6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下.
如果是说你将SD的驱动分为两个dll实现,完全可以将这两个dll封装成lib库形式,再打包到一个dll中.

我是在CE6下,路径是\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MSFLASHFMD\SDNPCI\SDNPCID,有一个reg文件,内容如下
;
;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 Use of this sample source cod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Microsoft
; license agreement under which you licensed this sample source code. If
; you did not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you are not
; authorized to use this sample source code. For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 please see the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and Microsoft or, if applicable,
; see the LICENSE.RTF on your install media or the root of your tools installation.
; THE SAMPLE SOURCE CODE IS PROVIDED "AS IS", WITH NO WARRANTIES.
;

; This file is to be included in platform.reg if required.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PCI\Instance\NAND_Flash]
        "Profile"="MSFlash"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Order"=dword:0
        "FriendlyName"="SD NAND FLASH Driver"
        "Dll"="sdnpcid.dll"
        "Prefix"="DSK"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dnpcid]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PCI\\Instance\\NAND_Flash"
    ; LoadFlags 0x01 == load synchronously
    "LoadFlags"=dword:1
    "Order"=dword:0

网友:
  SD驱动有很多种 自己板子适合的就行

我这用的是SDMemory.dll

网友:
是不是那种mini SD卡,和那种普通的SD卡不同呢,mini SD卡要加个卡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