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SP下载的疑问

楼主(2008-10-14):
关于单片机ISP下载的疑问
许多ISP下载软件能烧录AT89S52,请问它们的硬件电路是不是都不一样? 它们有专用ISP芯片么(如果有,可以举几个例子么)?
另外USBISPEasy软件哪有下载?它是用的什么芯片?
偶大乞丐一个,只有10分了,谢谢!
下载软件
硬件

网友A:
我手头上这个用的是AT的89S2052里面应该是专门的固件吧
AT应该提供的
具体的我也没有做过,呵呵

网友B:
下载器里就是一个缓冲器,再加一些外围电路(电阻、电容之类的),网上有这类的资料,自己动手做一个吧

网友C:
如果你的机器有打印机并口,可以不要专用的IC, 74LS244,74LS373都可以做成下载器,不同下载器软件不一样,主要控制缓冲的电平的时序。

网友D:
那请问哪有下载器制作资料啊?希望是图多点的~~

网友E: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