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1000测试发生SCAN_Enable

楼主:
对CE开发,我是菜鸟中的新手。目前我是这样的情况,经理给我了一个MC1000的扫码器和一个对应的SDK,需要我在上面做条码扫描的出入库操作。我用VS2005在SDK上找到了VB和C#写的SCAN的SAMPLE,可是,调试发布到Windows CE5.0设备的时候, “Scanning._MyReader.Actions.Enable()”这行报SCAN_Enable异常,描述为“在 Symbol.Exceptions.OperationFailureException 中第一次偶然出现的‘Symbol.Barcode.dll’类型的异常”。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我该怎么处理?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你的SDK和设备是不是匹配的?

网友:
按理说,应该是匹配的,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设备的版本是4.2,我用5.0发布,所以后有问题?

网友:
直接DEBUG看看,把问题找准!

网友:
我就是debug的啊,就是到我说到的这一行出的错。

网友:
看内存的情况

网友:
是内存不够 ,把内存向左拉尽量给多一些,然后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在哪里拉内存?

网友:
OK,我的问题解决了。是这么回事。我的设备的版本是4.2的,而我下载的SMDK版本是1.5的,它对应的设备版本是5.0。我用了VS2005来发布项目,这一步,可能就损坏了设备里的扫描驱动文件,所以即使是正常的项目文件,也无法发布。解决办法是这样的,首先要改用vs2003来开发,其次网上下载SMDK的1.4版本,里面有VS2003开发的例子,再次,同时按设备上的电源和扫描键,进入设备的IPL模式。在该模式下,选择制备初始化。这是,用VS2003重新发布例子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用VS2005
不能直接在设备上调试
SDK是安装最新版本
但编译好以后
可以在设备上运行
哈哈...

网友:
我遇到过,是内存问题。
调整内存重启吧

网友:
MC1000 和MC50在使用扫描的程序一样吗  我MC50上面的版本是4.2我使用的SDK的版本是 emdk2.2 这个程序在第一次进入扫描的页面还可以呢 可是你退出来 第二次在进入扫描的页面的时候就不能用了 出现错误:SCAN_Eable 难道也是版本不匹配吗??

网友:
我也是出现以上问题,无法解决!!!我想知道Symbol有SDK和WinCE平台的对应关系。是sdk 1.4 对应CE4.2;1.5对应CE5.0是这样吗?我的QQ:274683293有哪位朋友解决了,希望分享一个。多谢了!!!

网友:
我现在是SDK是1.7 对应WIN5.0应该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