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调试,良品率低,板子都是用一段时间就坏了

楼主:
最近调了1批板子,20块样板是4月份给兴森作的,6层,S3c2410,当时找了个小厂贴了5块,基本都是正常的,但用到4月底只剩下一套正常,其它的都出现无法解释的问题 ,有些是不认cpu,也可能是SDRAM的问题;5块板子仅剩的一块在5月份也坏了,昨天找出来看了下,JTAG不认cpu,我用热风枪310度吹了CPU 3分钟,CPU任了,用JTAG烧了boot,但是boot没有运行;

6月份又去那个小工厂贴了5套,其中3套短路,2套能工作,后来又坏了一套,剩下一套9月份也突然坏了,检测出cpu内部短路;因为我把以前短路的3套拿出来查了下,排除所有小器件短路的可能,最后把cpu拆了,就没短路;所以找了个修手机的换了片cpu,没有出现短路,JTAG可以烧写,但是boot不能正常运行。

昨天用示波器看了电源,波形很稳定。

为什么良品率这么低?为什么都是用一段时间就突然坏了?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类情况?

9月份坏掉的那块昨天让那个 修手机的换低温焊膏重贴一遍,还是不行

网友:
每个坏板上的CPU还健在么?

网友:
用过兴森
但是没有出现lz类似的问题。

网友:
有的cpu烧了(短路),有的不短路,但是不能工作,有的用JTAG 不认cpu

网友:
是焊接的问题吧

网友:
CPU焊接的问题!!!

网友:
多层板的问题很难说清,如果用热风枪吹几下能认cpu,说明cpu相关的东西有问题,首先应该确认是焊接的问题,但是焊接问题应该是表像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没贴好
换一家贴吧
不然搞到死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只能说明是厂子品质把关不过的问题

网友:
上次从贴cpu 的板子好了2天又不行,
昨天找了块坏板子,重贴了cpu ,好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现在大致能认为是cpu贴片工艺的问题,但也不能 完全肯定,
我还要继续修板子,直到查出问题的根源,就差一步就能出产品,

注:本人是wince驱动工程师,硬件调试是业余的,所以要请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
CPU贴片前有没有加热除湿啊?

量量是否是CPU电源管脚短路了,

网友:
1 你的助焊剂可能选择不好,选择正确了就不容易出问题(友邦)!
2 铜层厚度不够,时间长了会将铜层移位;选择砘些的铜层板;
3 你的板的介质系数过小,抗干扰不好,质量(温度影响)变化较大;
4 线路设计没有考虑EMC
其它的如焊接什么问题,应该不是专业工厂的问题,就是小些也是技术过关的

网友:
向大哥们学习。。

呵呵

网友:
我觉得这种情况是硬件电路防静电设计没做好。

网友:
CPU没有贴好,以前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搞了我一个多月,都快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