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IDE和SATA的I/O端口比较了解的高手看看

楼主:
最近要把原来写过的IDE接口的硬盘读写程序改成SATA的,用到1F0~1F7和3F6~3F7这些I/O映射地址对硬盘控制芯片的寄存器进行寻址,现在我需要知道用SATA接口时,这些I/O地址应该是什么,只要知道对SATA操作的I/O端口地址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了!(看过一些SATA接口和IDE接口端口映射的文章,从那些文章看似乎它们的端口地址就是一样的,是否存在端口地址一样,发送数据时要重新组合,因为SATA线上的数据最终还是要经过串并转换为IDE的标准模式对硬盘控制器进行控制的)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娆我好久了!!!
好象SATA 端口不固定的
具体要查PCI 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