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上gps数据获取程序

楼主:
那位高手有pda上gps数据获取程序(从串口读取)?

网友:
我GPS串口类有的是

网友:
楼主,给一些代码(示例),可否?

网友A:
给一些代码(示例),可否?

网友:
兄弟,看到你提了很多问题。

但是建议你提问前先去baidu或google搜一下,
类似代码网络上很多很多。

就是串口读写,gps读取的关键是数据的解析,
但是这个在网络上也是有许多的代码的。

网友:
这位兄弟,你已经提过很多问题了。
但好像多是不了了之呢
CE下的串口有很多,实在不行把VC上的串口程序改一下就行了
GPS数据,数据量比较大,还得用个内缓冲来拼凑头和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一些代码(示例),可否?

建议先看一下GPS的数据格式,然后去网上搜一下。
我找过好几个,基本都有错误,自己不了解GPS数据格式的话,找到的源代码出错都不知道从何改起。
其实等你自己了解了,都可以自己写了。

网友:
我做过一个,比较麻烦的就是要处理界面交互。串口通讯从VC移植
关键地方就是对数据的截取,思路是$与逗号之间,提取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
源程序一下没找到,给你一个我前两天写的一个类似的数据处理小程序
你可以参考下
全局数组        int b[10];
int buf[20]={101,45,01,101,101,30,07,101,101,67,89,101,101,77,101};
BOOL first = 0;
        BOOL end = 0;
        BOOL isend =0;

        int m=0;int n=0;

int temp[20];
        for(int a=0;a<20;a++)
        {
                if(buf[m]==101 )
                {
                        if(!isend)
                        {
                                first = 1;
                                isend = 1;
                        }
                        else
                        {
                                first = 0;
                                end = 1;
                        }
                }

                if(first)
                {
                        temp[n]=buf[m];
                        m++;
                        n++;
                }
                if(end)
                {
                        temp[n]=buf[m];
                        for(int i=0;i                         {b=temp;
                        if (i==n-1) break;
                        }
                if (   (b[0]==101)&&(b[1]==45)   )
                        {
                                AfxMessageBox(_T("no1"),MB_OK);
                        }
                if (   (b[0]==101)&&(b[1]==30)   )
                        {
                                AfxMessageBox(_T("no2"),MB_OK);
                        }
               if (   (b[0]==101)&&(b[1]==67)   )
                        {
                                AfxMessageBox(_T("no3"),MB_OK);
                        }
            if (   (b[0]==101)&&(b[1]==77)   )
                        {
                                AfxMessageBox(_T("no4"),MB_OK);
                        }
                        /*
                        memcpy(&b[0],&temp[0],n);
                        if (   (b[0]==101)&&(b[1]==45)   )
                        {
                                AfxMessageBox(_T("rteterter"),MB_OK);

                        }
                        */
                        m++;

                        first = 0;
                        end = 0;
                        isend =0;
                        n=0;
                }

        }

网友:
这位楼主经常发帖不结贴,标记,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