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信息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
  本人是个驱动程序的初学者,写了一个简单的NT驱动例子,在其中使用KdPrint输出一些信息,但是信息不能正常显示.
  我使用的是XP,
  使用注册表的方式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子键下创建一个新的子项HelloDDK,再创建上相应的键值:
  DisplayName(REG_SZ)     :HelloDDK
  ErrorControl(REG_DWORD) :0x00000000
  ImagePath(REG_EXPAND_SZ):\??\e:\MyDriver\HelloDDK.sys
  Start(REG_DWORD)        :0x00000003
  Type(REG_DWORD)         :0x00000001

  在CMD中执行:
  net start HelloDDK命令      显示服务正常启动.
  net stop HelloDDK命令       显示服务正常停止.

  还有我使用的是最新的WDK,可以在Win2008上使用的.
  是使用VS2005编译的,编译路径的设置如下:
  INCLUDE:
  C:\WinDDK\6001.18001\inc\ddk
  C:\WinDDK\6001.18001\inc\api
  (提升到了最上)
  LIB:
  C:\WinDDK\6001.18001\lib\wxp\i386
  (提升到了最上)

  以下是我的源代码, 很简单,请各位帮忙:
  头文件:

  #pragma once

  #include

  #define PAGEDCODE code_seg("PAGE")
#define LOCKEDCODE code_seg()
#define INITCODE code_seg("INIT")

#define PAGEDDATA data_seg("PAGE")
#define LOCKEDDATA data_seg()
#define INITDATA data_seg("INIT")

#define arraysize(p) (sizeof(p)/sizeof((p)[0]))

typedef struct _DEVICE_EXTENSION {
        PDEVICE_OBJECT pDevice;
        UNICODE_STRING ustrDeviceName;        //设备名称
        UNICODE_STRING ustrSymLinkName;        //符号链接名
} DEVICE_EXTENSION, *PDEVICE_EXTENSION;

// 函数声明

NTSTATUS CreateDevice (IN PDRIVER_OBJECT pDriverObject);
VOID HelloDDKUnload (IN PDRIVER_OBJECT pDriverObject);
NTSTATUS HelloDDKDispatchRoutine(IN PDEVICE_OBJECT pDevObj,
                                                                 IN PIRP pIrp);

  源文件:

  #include "Driver.h"

/************************************************************************
* 函数名称:DriverEntry
* 功能描述:初始化驱动程序,定位和申请硬件资源,创建内核对象
* 参数列表:
      pDriverObject:从I/O管理器中传进来的驱动对象
      pRegistryPath:驱动程序在注册表的中的路径
* 返回 值:返回初始化驱动状态
*************************************************************************/
#pragma INITCODE
extern "C" NTSTATUS DriverEntry (
                        IN PDRIVER_OBJECT pDriverObject,
                        IN PUNICODE_STRING pRegistryPath        )
{
        NTSTATUS status;
        KdPrint(("Enter DriverEntry\n"));

        //注册其他驱动调用函数入口
        pDriverObject->DriverUnload = HelloDDKUnload;
        p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CREATE] = HelloDDKDispatchRoutine;
        p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CLOSE] = HelloDDKDispatchRoutine;
        p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WRITE] = HelloDDKDispatchRoutine;
        p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READ] = HelloDDKDispatchRoutine;

        //创建驱动设备对象
        status = CreateDevice(pDriverObject);

        KdPrint(("DriverEntry end\n"));
        return status;
}

/************************************************************************
* 函数名称:CreateDevice
* 功能描述:初始化设备对象
* 参数列表:
      pDriverObject:从I/O管理器中传进来的驱动对象
* 返回 值:返回初始化状态
*************************************************************************/
#pragma INITCODE
NTSTATUS CreateDevice (
                IN PDRIVER_OBJECT        pDriverObject)
{
        NTSTATUS status;
        PDEVICE_OBJECT pDevObj;
        PDEVICE_EXTENSION pDevExt;

        //创建设备名称
        UNICODE_STRING devName;
        RtlInitUnicodeString(&devName,L"\\Device\\MyDDKDevice");

        //创建设备
        status = IoCreateDevice( pDriverObject,
                                                sizeof(DEVICE_EXTENSION),
                                                &(UNICODE_STRING)devName,
                                                FILE_DEVICE_UNKNOWN,
                                                0, TRUE,
                                                &pDevObj );
        if (!NT_SUCCESS(status))
                return status;

        pDevObj->Flags |= DO_BUFFERED_IO;
        pDevExt = (PDEVICE_EXTENSION)pDevObj->DeviceExtension;
        pDevExt->pDevice = pDevObj;
        pDevExt->ustrDeviceName = devName;
        //创建符号链接
        UNICODE_STRING symLinkName;
        RtlInitUnicodeString(&symLinkName,L"\\??\\HelloDDK");
        pDevExt->ustrSymLinkName = symLinkName;
        status = IoCreateSymbolicLink( &symLinkName,&devName );
        if (!NT_SUCCESS(status))
        {
                IoDeleteDevice( pDevObj );
                return status;
        }
        return STATUS_SUCCESS;
}

/************************************************************************
* 函数名称:HelloDDKUnload
* 功能描述:负责驱动程序的卸载操作
* 参数列表:
      pDriverObject:驱动对象
* 返回 值:返回状态
*************************************************************************/
#pragma PAGEDCODE
VOID HelloDDKUnload (IN PDRIVER_OBJECT pDriverObject)
{
        PDEVICE_OBJECT        pNextObj;
        KdPrint(("Enter DriverUnload\n"));
        pNextObj = pDriverObject->DeviceObject;
        while (pNextObj != NULL)
        {
                PDEVICE_EXTENSION pDevExt = (PDEVICE_EXTENSION)
                        pNextObj->DeviceExtension;

                //删除符号链接
                UNICODE_STRING pLinkName = pDevExt->ustrSymLinkName;
                IoDeleteSymbolicLink(&pLinkName);
                pNextObj = pNextObj->NextDevice;
                IoDeleteDevice( pDevExt->pDevice );
        }
}

/************************************************************************
* 函数名称:HelloDDKDispatchRoutine
* 功能描述:对读IRP进行处理
* 参数列表:
      pDevObj:功能设备对象
      pIrp:从IO请求包
* 返回 值:返回状态
*************************************************************************/
#pragma PAGEDCODE
NTSTATUS HelloDDKDispatchRoutine(IN PDEVICE_OBJECT pDevObj,
                                                                 IN PIRP pIrp)
{
        //OutputDebugString(L"AAAAAAAAAAAAAAAAAA");
        KdPrint(("Enter HelloDDKDispatchRoutine\n"));
        NTSTATUS status = STATUS_SUCCESS;
        // 完成IRP
        p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
        p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 bytes xfered
        IoCompleteRequest( pIrp, IO_NO_INCREMENT );
        KdPrint(("Leave HelloDDKDispatchRoutine\n"));
        return status;
}

网友:
  对了,我使用的是DEBUGVIEW工具来查看输出信息的.

网友:
生成的是checked版本吗?如果是free版本就不会有调试输出。

网友:
  是Checked版本的.

网友:
  问题解决,这100分给你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