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Wince下带音效的播放器的.exe文件

楼主:
如题,急需,马上要毕业验收,请大家帮帮忙,传我一个,好吗?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在坛子里出现过,不知道是不是LZ问的。

记得没有,因为这个问题,不只是EXE的问题。首先驱动要支持,在驱动的基础之上才能开发EXE。
CE又不像PC上那么通用。

网友:
要改音效。。。目前的思路是改掉声卡芯片的一些参数。。那你要去读下声卡芯片的一些参数了

网友:
其实关键是由于CE不是一个统一的平台,所以基本上就没有通用的软件,特别是硬件相关的就更少啦!

网友:
BetaPlayer
TCPMP2
就这两个软件

网友:
关注一下,音效的数据从那个地方来啊?是不是音频文件里面有存储?还是在其它地方?也不懂啊!

网友A:
貌似 Tcpmp 可以对音效进行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 Tcpmp 可以对音效进行调节

曙光の宽恕 你也混eeworld啊

Tcpmp 有10频段的音效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