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关于路径的几个宏的解释
dhmgwb333
dhmgwb333

网友A(2008-08-07):
请教关于路径的几个宏的解释
$(_SYSGENOAKROOT)...指的是那个目录?
如:$(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_COMMONSDKROOT)...指的是哪个目录?
如:$(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ISVINCPATH=$(_WINCEROOT)\public\common\sdk\inc 中 _ISVINCPATH 表示什么意思?
谢谢。
PUBLIC
common

网友B: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通过环境变量绑定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做。这些相当于是目录的别名,你在菜单Build os菜单下点击open release Directory (命令行)然后输入SET +回车,即可看到这些东西指向了哪里。看看何宗键老师的书,讲得相当明白。

网友C:
1.
\WINCE500\PUBLIC\COMMON\SDK\LIB\X86\RETAIL
\WINCE500\PUBLIC\COMMON\SDK = SYSGENOAKROOT
X86/ARMV4I/...CPU类型 = CPUINDPATH
2.
\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
\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 = _COMMONSDKROOT
3.
ISVINCPATH是后面一串地址的宏定义

网友D: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