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安装的visual studio 5.0 的tools菜单中找不到 ...

楼主(2008-12-23):
为什么我安装的visual studio 5.0 的tools菜单中找不到Device Emulator Manager这个选项??
为什么我安装的visual studio 5.0 的tools菜单中找不到Device Emulator Manager这个选项??
菜鸟发问!!
studio
安装
visual

网友A:
谁告诉你,VS5下有这个东东的?

网友B:
试试EVC4或VS2005吧

网友C:
我知道是有这个东西的,我之前还用过,但是我在另外一个电脑上重新装了一次,却找不到这个选项,而且tools一栏中页缺少很多其他的选项!!!郁闷了!!相同的方法装的,结果却不同!!费解!!

网友D:
那个是WM的SDK的东东。和VS没有关系。

网友E:
visual studio 5.0???你确定你说的是这个老古董??

网友F:
我已经安装了SDK,但是还是不行,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呢?
不好意思哈,弄错了,我用的就是visual studio 2005~!

网友G:
VS2005也需要安装的Device Emulator Manager吧,以前用2.0的版本,现在最新的应该是3.0的吧
在MS的网站上有下载,每次安装的时候就装这个了,所以不知道本身2005是不是带有旧的版本

网友H:
是不是安装VS2005时少选了某个item啥的?Device Emulator Manager这个东东一般是按默认配置安装VS2005就有的
建议LZ重装!。。

网友I:
会不会和安装路径有关系啊?

网友J:
没有碰到过。
要不重装一次试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