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模拟串口的问题

楼主:
    我用单片机的P1.3和P1.7两个IO管教模拟串口通讯。汇编语言,medwin仿真,串口调试助手现实PC机接受的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我的程序是单片机发送10101010给PC机,可是为什么调试助手现实的是乱码,而且一直不停的接收?我发送一个数据后程序就停了啊。
    我的时间起始位按照和数据位相同长度计算的。2400波特率,11.0592晶振,每一位的时间大概就是0.417ms。对吗?起始位,数据位,终止位的时间长短一样吗?还有就是计算机串口也采用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终止位的格式吗?
    非常感谢高手指教啊!!

网友:
单片机与PC串口不能直接相连吧,电平不同啊。

网友:
RS-232串行数据传输格式不正确,可以去网上找找看。

网友:
可能是电平的问题,同意二楼

网友:
LZ不会自己将IO口与PC的232口直接连接吧!
模拟串口你模拟了起始位,结束位没有,我建议你拿示波器量一下你MCU的IO口波形!

网友:
直接连了会收到数据吗?
串口调试助手上是不是有设置显示格式啊,选择16进制格式看看。

网友:
把程序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