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相关display测试相关问题(HELP)

楼主:
我是一名初学者,在学WINCE的相关测试,所以最近在看WINCE的各个模块的测试代码,找不着人问,希望哪位好心人帮我解决一下问题啊,多谢谢谢谢谢谢啦.
1.将WINCE500\PRIVATE\TEST\GWES\GDI\GDIAPI下的这个测试GDITEST代码,用PB放在编译,出现以下错误:
BUILD: [01:0000000087: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GDIAPItest.def'
BUILD: [01:0000000089: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NOLINK=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这是怎么回事啊,其中sources的里面的内容大概为:
WINCEREL=1
RELEASETYPE=LOCAL
_ISVINCPATH=$(_WINCEROOT)\public\common\sdk\inc;
_OEMINCPATH=$(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inc;$(_WINCEROOT)\public\common\sdk\inc;
TARGETNAME=GDIAPItest
FILE_VIEW_ROOT_FOLDER= \
  ReadMe.txt \
  prelink.bat \
  postlink.bat \

FILE_VIEW_RESOURCE_FOLDER= \

FILE_VIEW_INCLUDES_FOLDER= \
  alphablend.h \
  ...等等

SOURCES= \
  verify.cpp \
  ...等等

TARGETTYPE=DYNLINK
TARGETLIBS= \
  $(_PROJECTROOT)\cesysgen\sdk\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Kato.lib \
  gwestubs.lib \

POSTLINK_PASS_CMD=postlink.bat
PRELINK_PASS_CMD=prelink.bat
FILE_VIEW_PARAMETER_FOLDER= \
  GDIAPItest.bib \
  GDIAPItest.reg \
  GDIAPItest.dat \
  GDIAPItest.db \
  ProjSysgen.bat \
大家帮我看看为什么编译后会出现错误啊?
2还有一个问题是:每次我想看利用PB看测试代码时,都得一个个找.h文件,比如global.h中会有很多其它的.h文件,但WINCE500\PRIVATE\TEST\GWES\GDI\GDIAPI这个路径下面却只有部分的.h/.cpp,不全,所以我必须得一个个找,这次我看GDITEST代码,光添加这个东西就加了一天,效率太低了,有没有其对应的.lib或者说有更好更快的办法呀?

网友:
WINCE500\PRIVATE\TEST目录中,根本不存在GDIAPItest.def,当然会出现错误。
LZ你的GDIAPItest.def文件是哪里来的?

用工具软件,如Source Insight

网友:
对呀,WINCE500\PRIVATE\TEST目录下面是不存在GDIAPItest.def,我是在PB中新建了一个工程(New Project or File),然后就好像就自动生成了GDIAPItest.def这个文件啊,这个文件在WINCE500\PBWorkspaces\xt\GDIAPItest是在这个目录下面啊。

网友:
楼上的在说什么?跟我的问题无关吧???

网友:
To 91Program:
1.第一个问题:对呀,WINCE500\PRIVATE\TEST目录下面是不存在GDIAPItest.def,我是在PB中新建了一个工程(New Project or File),然后就好像就自动生成了GDIAPItest.def这个文件啊,这个文件在WINCE500\PBWorkspaces\xt\GDIAPItest是在这个目录下面啊。
2.用SourceInsight似乎的确蛮好的,我能跟踪查看函数或者变量在哪里定义或者申明耶,嘿嘿,但假如用PB看代码针对不同模块的测试代码,是不是就必须如我之前所说的,.H文件必须一个一个加,没有其它办法或者说没有对应的.lib是吧?

网友:
这个问题的原因被发现了,哈哈,因为这个文件的名字有问题,是叫GDIAPI.def,而不是GDIAPItest.def,然后在source中添加这个DEFFILE=GDIAPItest.def就行了,不过对这个source里面的构造还不是特别地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做这个是干什么的,还得好好地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