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我编写的LED显示程序显示不出来

楼主:
我用的是STC89C54RD+单片机作控制部件,外加一片62256,LED为32x16的模块,16分扫,两片DM13C作驱动,串行数据输入,16位并行输出,地址译码采用74HC373和74HC138。数据先存62256中,再读到单片机中输出。最大的问题是我不是很清楚数据是怎么传输的?请问各位大虾,帮帮我吧,我都快急死了。下面是我写的程序,肯定有很多地方不对,请指正。

#include
#include

sbit h0=P1^0;
sbit h1=P1^1;
sbit h2=P1^2;
sbit h3=P1^3;
sbit p17=P1^7;
sbit p33=P3^3;
sbit p35=P3^5;

sbit le=P1^4;
sbit oe=P1^6;

sbit wr=P3^6;
sbit rd=P3^7;

unsigned char xdata tabledate[]={0x7f};
unsigned char redate[32];

void rdbyte (void)                                 /*从62256中读数据存到redate数组中*/
  {
      unsigned int i=0;
          P0 = 0;
          P2 = 0;
          rd = 0;
          while(i<32)  redate[i++] = tabledate[0];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j;
         unsigned char a,b;                           /*p33,p35都接74HC373的le口*/
     p17 = 1;
         p33 = 1;
         p33 = 0;
         P1   = 0x00;
         p35 = 1;
         p35 = 0;
         for(i=0;i<8;i++)                           /*先扫描上面八行并输出*/
          {
                 rdbyte();
                 le  = 1;
                 p35 = 1;
                 le  = 0;
                 p35 = 0;
                 a = 0x00;
                 P1 = a;
                 p35 = 1;
             p35 = 0;
                 a++;
           }
          for(j=0;j<8;j++)                         /*再扫描下面八行并输出*/
           {

                  rdbyte();
                  le  = 1;
                  p35 = 1;
                  le  = 0;
                  p35 = 0;
                  b = 0x08;
                  P1 = b;
                  p35 = 1;
              p35 = 0;
                  b++;
        }
   }

请各位高手帮帮我这个新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