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类型转换

楼主:
C语言代码

stmt level            Source
1                       int  *p1; /*一般指针(3字节)*/
2                       int  xdata*p1; /*xdata指针(2字节)*/
3                       int  idata*p1; /*idata指针(1字节)*/
4                       int  code*p1; /*code指针(2字节)*/

void pconver(void) {
p1=p2;  /*xdata指针到一般指针            第7行*/
p1=p3;  /*idata指针到一般指针            第8行*/
p1=p4;  /*code指针到一般指针            第9行*/

p4=p1; /*一般指针到code指针            第11行*/
p3=p1; /*一般指针到idata指针            第12行*/
p2=p1; /*一般指针到xdata指针            第13行*/
}

汇编结果代码(翻译成汇编代码)如下:

Function pconvert(BEGIN)
           ;第7行
MOV P1,#01H
MOV P1+01H,P2
MOV P1+02H,P2+01H
           ;第8行
MOV P1,#00H
MOV P1+01H,#00H
MOV P1+02H,P3
           ;第9行
MOV R3,#0FFH
MOV R2,P4
MOV R1,p4+01H
MOV p1,R3
MOV p1+01H,R2
MOV p1+02H,R1
           ;第11行
MOV R6,AR2
MOV R7,AR1
MOV p4,R6
MOV P4+01H,R7
           ;第12行
MOV R7,AR1
MOV p3,R7
           ;第13行
MOV R6,AR2
MOV p2,R6
MOV p2+01H,R7
;FUNCTION pconver(END)

问题就在13行的R7并没有指针传入
那么这句话MOV p2+01H,R7怎么可以直接这样写,而不是签名前面加一句话:
MOV R7,AR1
MOV p2+01H,R7

请热心人帮忙解疑,谢谢!
注:以上内容来自《单片机C语言Windows环境编程宝典》一书的268-270页,有删节

网友:
stmt   level                         Source
1                                               int     *p1;   /*一般指针(3字节)*/
2                                               int     xdata*p1;   /*xdata指针(2字节)*/
3                                               int     idata*p1;   /*idata指针(1字节)*/
4                                               int     code*p1;   /*code指针(2字节)*/

void   pconver(void)   {
p1=p2;     /*xdata指针到一般指针                         第7行*/
p1=p3;     /*idata指针到一般指针                         第8行*/
p1=p4;     /*code指针到一般指针                         第9行*/

p4=p1;   /*一般指针到code指针                         第11行*/
p3=p1;   /*一般指针到idata指针                         第12行*/
p2=p1;   /*一般指针到xdata指针                         第13行*/
}

汇编结果代码(翻译成汇编代码)如下:

Function   pconvert(BEGIN)
                      ;第7行
MOV   P1,#01H
MOV   P1+01H,P2
MOV   P1+02H,P2+01H
                      ;第8行
MOV   P1,#00H
MOV   P1+01H,#00H
MOV   P1+02H,P3
                      ;第9行
MOV   R3,#0FFH
MOV   R2,P4
MOV   R1,p4+01H
MOV   p1,R3
MOV   p1+01H,R2
MOV   p1+02H,R1
                      ;第11行
MOV   R6,AR2
MOV   R7,AR1
MOV   p4,R6
MOV   P4+01H,R7
                      ;第12行
MOV   R7,AR1
MOV   p3,R7
                      ;第13行
MOV   R6,AR2
MOV   p2,R6
MOV   p2+01H,R7
;FUNCTION   pconver(END)

网友:
楼上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也许是编译器优化了...

因为R7的内容没有改变...

网友:
谢谢,还有没有哪位兄弟明白其中的道道

网友:
;第12行
MOV   R7,AR1
已经有了,后面也没改变
好好学习汇编!!!

网友:
楼上的,麻烦你仔细看看代码
                                            ;第11行
MOV       R6,AR2
MOV       R7,AR1

=========
第11行也有这么一句话  MOV       R7,AR1

那么为什么第11行有了这句话,第12行还要加一句 MOV       R7,AR1

既然编译器已经优化,那么第12行也不应该出现那句话

这如何解释,据我所知,每段汇编代码都应该是相互独立的,互不影响的

网友:
让LZ看看我的这个KEIL的版本的编译后的情况,看来LZ是不信是优化的结果

好像这个更加猛,呵呵

源码:
void pointerCover()
{

        int     *pointerGeneration;   /*一般指针(3字节)*/
    int     xdata *pointerXdata;   /*xdata指针(2字节)*/
    int     idata *pointerIdata;   /*idata指针(1字节)*/
    int     code *pointerCode;   /*code指针(2字节)*/

        pointerGeneration = pointerXdata;
    pointerGeneration = pointerIdata;
        pointerGeneration = pointerCode;

        pointerXdata = pointerGeneration;
        pointerIdata = pointerGeneration;
        pointerCode = pointerGeneration;
}

int main()
{
    pointerCover();
}

生成代码:
C:0x0000    020016   LJMP     STARTUP1(C:0016)
     2: {
     3:
     4:         int     *pointerGeneration;   /*一般指针(3字节)*/
     5:     int     xdata *pointerXdata;   /*xdata指针(2字节)*/
     6:     int     idata *pointerIdata;   /*idata指针(1字节)*/
     7:     int     code *pointerCode;   /*code指针(2字节)*/
     8:
     9:         pointerGeneration = pointerXdata;
    10:     pointerGeneration = pointerIdata;
    11:         pointerGeneration = pointerCode;
    12:
C:0x0003    AA0B     MOV      R2,0x0B
C:0x0005    A90C     MOV      R1,0x0C
    13:         pointerXdata = pointerGeneration;
C:0x0007    AE02     MOV      R6,0x02
C:0x0009    AF01     MOV      R7,0x01
C:0x000B    8E08     MOV      0x08,R6
C:0x000D    8F09     MOV      0x09,R7
    14:         pointerIdata = pointerGeneration;
C:0x000F    8F0A     MOV      0x0A,R7
    15:         pointerCode = pointerGeneration;
C:0x0011    8E0B     MOV      0x0B,R6
C:0x0013    8F0C     MOV      0x0C,R7
    16: }
    17:
C:0x0015    22       RET
    99:                 MOV     R0,#IDATALEN - 1
C:0x0016    787F     MOV      R0,#0x7F
   100:                 CLR     A
C:0x0018    E4       CLR      A
   101: IDATALOOP:      MOV     @R0,A
C:0x0019    F6       MOV      @R0,A
   102:                 DJNZ    R0,IDATALOOP
C:0x001A    D8FD     DJNZ     R0,IDATALOOP(C:0019)
   151:                 MOV     SP,#?STACK-1
   152: ; This code is required if you use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153: ; EXTRN CODE (?B_SWITCH0)
   154: ;               CALL    ?B_SWITCH0      ; 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C:0x001C    75810C   MOV      SP(0x81),#0x0C
   155:                 LJMP    ?C_START
C:0x001F    020022   LJMP     main(C:0022)
    18: int main()
C:0x0022    020003   LJMP     pointerCover(C:0003)

不仅去掉了其它的多余的语句,还直接把pointerCover函数内联了
呵呵

网友:
void pointerCover()
{

        int     * volatile pointerGeneration;   /*一般指针(3字节)*/
    int     xdata * volatile pointerXdata;   /*xdata指针(2字节)*/
    int     idata * volatile pointerIdata;   /*idata指针(1字节)*/
    int     code * volatile pointerCode;   /*code指针(2字节)*/

        pointerGeneration = pointerXdata;
    pointerGeneration = pointerIdata;
        pointerGeneration = pointerCode;

        pointerGeneration = 4;

        pointerXdata = pointerGeneration;
        pointerIdata = pointerGeneration;
        pointerCode = pointerGeneration;
}

int main()
{
    pointerCover();
}

C:0x0000    02005B   LJMP     STARTUP1(C:005B)
     2: {
     3:
     4:         int     * volatile pointerGeneration;   /*一般指针(3字节)*/
     5:     int     xdata * volatile pointerXdata;   /*xdata指针(2字节)*/
     6:     int     idata * volatile pointerIdata;   /*idata指针(1字节)*/
     7:     int     code * volatile pointerCode;   /*code指针(2字节)*/
     8:
     9:         pointerGeneration = pointerXdata;
C:0x0003    AE0B     MOV      R6,0x0B
C:0x0005    AF0C     MOV      R7,0x0C
C:0x0007    AA06     MOV      R2,0x06
C:0x0009    A907     MOV      R1,0x07
C:0x000B    750801   MOV      0x08,#0x01
C:0x000E    8A09     MOV      0x09,R2
C:0x0010    890A     MOV      0x0A,R1
    10:     pointerGeneration = pointerIdata;
C:0x0012    A90D     MOV      R1,0x0D
C:0x0014    750800   MOV      0x08,#0x00
C:0x0017    750900   MOV      0x09,#0x00
C:0x001A    890A     MOV      0x0A,R1
    11:         pointerGeneration = pointerCode;
    12:
C:0x001C    AE0E     MOV      R6,0x0E
C:0x001E    AF0F     MOV      R7,0x0F
C:0x0020    AA06     MOV      R2,0x06
C:0x0022    A907     MOV      R1,0x07
C:0x0024    7508FF   MOV      0x08,#0xFF
C:0x0027    8A09     MOV      0x09,R2
C:0x0029    890A     MOV      0x0A,R1
    13:         pointerGeneration = 4;
    14:
C:0x002B    750800   MOV      0x08,#0x00
C:0x002E    750900   MOV      0x09,#0x00
C:0x0031    750A04   MOV      0x0A,#0x04
    15:         pointerXdata = pointerGeneration;
C:0x0034    AB08     MOV      R3,0x08
C:0x0036    AA09     MOV      R2,0x09
C:0x0038    A90A     MOV      R1,0x0A
C:0x003A    AE02     MOV      R6,0x02
C:0x003C    AF01     MOV      R7,0x01
C:0x003E    8E0B     MOV      0x0B,R6
C:0x0040    8F0C     MOV      0x0C,R7
    16:         pointerIdata = pointerGeneration;
C:0x0042    AB08     MOV      R3,0x08
C:0x0044    AA09     MOV      R2,0x09
C:0x0046    A90A     MOV      R1,0x0A
C:0x0048    AF01     MOV      R7,0x01
C:0x004A    8F0D     MOV      0x0D,R7
    17:         pointerCode = pointerGeneration;
C:0x004C    AB08     MOV      R3,0x08
C:0x004E    AA09     MOV      R2,0x09
C:0x0050    A90A     MOV      R1,0x0A
C:0x0052    AE02     MOV      R6,0x02
C:0x0054    AF01     MOV      R7,0x01
C:0x0056    8E0E     MOV      0x0E,R6
C:0x0058    8F0F     MOV      0x0F,R7
    18: }
    19:
C:0x005A    22       RET
    99:                 MOV     R0,#IDATALEN - 1
C:0x005B    787F     MOV      R0,#0x7F
   100:                 CLR     A
C:0x005D    E4       CLR      A
   101: IDATALOOP:      MOV     @R0,A
C:0x005E    F6       MOV      @R0,A
   102:                 DJNZ    R0,IDATALOOP
C:0x005F    D8FD     DJNZ     R0,IDATALOOP(C:005E)
   151:                 MOV     SP,#?STACK-1
   152: ; This code is required if you use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153: ; EXTRN CODE (?B_SWITCH0)
   154: ;               CALL    ?B_SWITCH0      ; 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C:0x0061    75810F   MOV      SP(0x81),#0x0F
   155:                 LJMP    ?C_START
C:0x0064    020067   LJMP     main(C:0067)
    20: int main()
C:0x0067    020003   LJMP     pointerCover(C:0003)

网友:
LZ你再对比一下我给出的两个对比

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明是编译器优化的结果吗?

呵呵

网友:
终于能回复了

因为编译器各种优化策略不一样,所以,具体一样的代码,在不同的编译器不同的编译选项上

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

有这些和语议以及最终结果不一样的差异,不足为奇

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上这位兄台,那能告诉我
直接按优化过的代码编写出来的程序
会不会有逻辑上的问题呢

换句话说,编译器优化是否有他一定的规则
手写代码的时候能不能按编译器优化过的代码进行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