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5.0 开发电池充电,并能显示电量充电状态图标?

楼主:
2440开发板,用电池供电,不能显示电池图标,怎么能显示电池图标,并能显示实时显示电池电量?请各位朋友帮助.万分感激.

网友:
SYSTEM_POWER_STATUS_EX sps;
if(GetSystemPowerStatusEx(&sps, TRUE))

用api获取电池信息,
然后用图片显示。
不用实时吧,隔一段时间查一次就行。

网友:
lenux说的方法有一个前提:BATTERY的驱动必须是完备的,但是在2440默认提供的BSP里面,并没有电池的驱动,所以要实现这个功能,首先要完成这个驱动。

网友:
我看我的BSP确没有电池驱动,想一下如何开发这个电池驱动?然后调用API来显示电量?谢谢!

网友:
应该不需要自己生成驱动的吧,只要添加组件就可以吧

网友:
能告诉我PB要添加哪些组件吗?谢谢

网友:
KevinCEC,不需要添加驱动,那你认为哪个组件能完成测量你的主板上电量的工作?

这个肯定是要驱动的,不容置疑,wince里面有一个battdrvyd的电池驱动sample,可以参照这个完成硬件相关部分的代码。

网友:
谁有能显示电池图标驱动的代码,发一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