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下,在驱动中如何查询设备(比如键盘)的中断向量

楼主:
首先说明我的用意,我想要 hook 键盘中断(0x31),但是听说不同的 windows 系统,键盘的中断向量不是一样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获取 键盘的中断号是多少。 其他的设备呢 有没有相应的办法查询其中中断号(我所指的中断号是 idt 里的那个) 。
哪位大牛能帮帮忙,稍微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固定死的吧!如果不同,不同硬件怎么兼容?

网友:
至少Windows 系列,键盘的定义是统一的。
否则像Windows内置的软件,如MSN,Word等就无法使用了。

网友:
写个键盘过滤驱动程序就行了,不需要什么中断向量

网友:
3楼兄弟说的对,用过滤驱动吧。现在电脑里好多人都用USB键盘了,你怎么办?
再说钩住idt非常危险,双核时候还需要钩住两个,多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