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设备后,操作系统为何不加载驱动?

楼主(2008-07-14):
插入设备后,操作系统为何不加载驱动?
操作系统不加载驱动会是什么原因啊?
操作系统
设备

网友A:
检查注册表的一些设置。还有,你能够确定是不加载还是加载不成功么?

网友B:
如何判断不加载驱动的?系统是否已经识别了设备插入了?

网友C:
windbg中 lm 看看是否真的加载
如果没有加载,检查inf文件是否正确。
再检查是否系统不识别硬件,将其认为Unknown device,可能为硬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