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C语句把中文句号转换成英文句号

楼主:
用一个C语句把中文句号转换成英文句号

quq

网友:
问题不清,约束条件不明。

建议你先去了解一下字符集,尤其是ASCII, Unicode, UTF-8之间的差异。然后再来完善你的问题。

网友:
就是把一个字符串中的中文句号换成英文句号
比如说:管理。菜单换成管理.菜单

网友:
1楼的意思是:中文句号是什么字符集下的?转成的英文句号又是什么字符集下的?如果都不确定,那就需要实现非常庞大的转换函数了。而且中文里面还有简体繁体之分呢。

如果字符集不发生改变,那简单些,不过也不是“一个C语句”就能实现的,因为C里面没有宽字符的类型,需要以2个甚至3个char来表示一个中文字符了。

网友:
中文句号是占2个字符的
英文句号是一个字符的
中文的字体不要考虑繁体

网友:
既然知道了,那你就动手写呀,还在等什么?知识点上面也已经说了:ASCII和Unicode两种字符集的转换。

网友:
是呀.不是很简单嘛 if(符号==句号)符号=. 不就OK了?

网友A:
if(符号==句号)符号=.
这个语句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符号==句号)符号=.
这个语句能用吗?

大哥,这叫伪代码,
意思是说,你既然能判断一个符号是中文句号,再把它赋值为'.'就可以了呀,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