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linux系统控制两个gprs modem进行tcp/ip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08-02):
linux系统控制两个gprs modem进行tcp/ip通信的问题
有两个gprs modem,都可以通过串口发送at命令拨上gprs,相当建立了两个连接。作为客户端去连接服务端时,怎么控制选择那个modem的连接去通信呢?
即是说怎样选择连接通道去建立套接字,好像socket建立只能指定ip和端口,没有选择物理接口的参数吧
linux
modem
服务端
接口
通道1
通信

网友A:
确实不能选择物理接口。两个GPRS都是跟移动连接通。但在国内,基本上GPRS不会分配一个公网IP,因此,直接通信的可能性约等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