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行注释的宏定义怎么写的?

楼主(2008-12-10):
多行注释的宏定义怎么写的?
内核中常看到这样的注释,
if 0
xxxx
endif
不过具体的宏定义没有找到,哪位提供一下原型.谢谢。

网友A:
#if 0 吧
和if语句一亲,#if后面是逻辑条件,#if 0就是永远不成立,不执行下面的语句。

网友B:
/*
xxx
*/
如果中间有其它的/* xx */注释,再这样注释就不管用了。

网友C:
#if 0 吧
和if语句一亲,#if后面是逻辑条件,#if 0就是永远不成立,不执行下面的语句。
***************
直接这样就可以了吗?不用做什么其他的定义吗?

网友D:
就是这个了
#if 0
.....
#endif
这是编译器决定了吧,

网友E:
# if 0
xxxx
# endif
也比较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