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 怎么样PNG转成bmp呀?

楼主:
wince上 怎么样PNG转成bmp呀?

网友:
先用 IImage 把 png 读到内存,然后创建个设备无关的位图,把 png 画到位图上,最后再写到文件里

网友:
我这边不需要生成bmp文件 只是想得到bmp的位图句柄 然后就放到ddraw的 surface上来显示的!

Really 可以再具体说说吧?

我先试试 看看 然后再请教你吧!

网友:
谢谢 真的可以!搞定了 结婚!

网友:
void LoadPngImage(HDC hdc, DWORD ImgID)
{
        IImagingFactory* pImageFactory = 0;
        IImage* pImage = 0;
        ImageInfo imageInfo;
        CoInitializeEx(0, COINIT_MULTITHREADED);
        HBITMAP hBitmap = 0;
        LPBYTE lpByte;
        if (SUCCEEDED(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 0,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ImagingFactory, (void**)&pImageFactory)))
        {
                HRSRC hr;//资源句柄
                hr = FindResource(AfxGetResourceHandle(),MAKEINTRESOURCE(ImgID),_T("PNG"));
                HGLOBAL hglobal= LoadResource(AfxGetResourceHandle(), hr );
                LockResource(hglobal);
                int nSize = 0;
                nSize = (UINT)SizeofResource(AfxGetResourceHandle(), hr);
                //if (SUCCEEDED(pImageFactory->CreateImageFromFile(filename, &pImage))&& SUCCEEDED(pImage->GetImageInfo(&imageInfo)))
                if(SUCCEEDED(pImageFactory-> CreateImageFromBuffer((BYTE*)hglobal, nSize, BufferDisposalFlagNone ,&pImage))&& SUCCEEDED(pImage->GetImageInfo(&imageInfo)))
                {
                        HDC bmpDC = CreateCompatibleDC(hdc);
                        //LPBYTE lpByte;
                        BITMAPINFO *pbinfo ;
                        pbinfo = (BITMAPINFO *)calloc(1,sizeof(BITMAPINFO) + 4 * sizeof(INT)) ;
                        if(!pbinfo)
                                return FALSE ;
                        pbinfo->bmiHeader.biSize = sizeof (BITMAPINFOHEADER);
                        pbinfo->bmiHeader.biWidth = imageInfo.Width ;
                        pbinfo->bmiHeader.biHeight = imageInfo.Height ;
                        pbinfo->bmiHeader.biPlanes = 1;
                        pbinfo->bmiHeader.biBitCount = 32;
                        pbinfo->bmiHeader.biCompression = BI_ALPHABITFIELDS;
                        pbinfo->bmiHeader.biSizeImage = 0 ;
                        pbinfo->bmiHeader.biXPelsPerMeter = 11811;
                        pbinfo->bmiHeader.biYPelsPerMeter = 11811;
                        pbinfo->bmiHeader.biClrUsed = 0;
                        pbinfo->bmiHeader.biClrImportant = 0;
                        int *pMask = (int*)&(pbinfo->bmiColors[0]) ;
                        *pMask++ = 0x00FF0000 ;
                        *pMask++ = 0x0000FF00 ;
                        *pMask++ = 0x000000FF ;
                        *pMask++ = 0xFF000000 ;
                        hBitmap = CreateDIBSection(NULL, pbinfo, DIB_RGB_COLORS, (void **)&lpByte, NULL, 0) ;
                        free(pbinfo) ;
                        if(!hBitmap || !lpByte)
                                return FALSE ;
                        RECT rect = {0, 0, imageInfo.Width, imageInfo.Height};
                        IBitmapImage *pBitmapImage;
                        BitmapData bitmapData;
                        bitmapData.Width = imageInfo.Width;
                        bitmapData.Height = imageInfo.Height;
                        bitmapData.PixelFormat = imageInfo.PixelFormat;
                        pBitmapImage = NULL;
                        pImageFactory->CreateBitmapFromImage(pImage, imageInfo.Width, imageInfo.Height,

                                PIXFMT_32BPP_ARGB,InterpolationHintDefault, &pBitmapImage);
                        pBitmapImage->LockBits(&rect, ImageLockModeRead,PIXFMT_32BPP_ARGB, &bitmapData);
                        //transferring the pixels
                        memcpy(lpByte, bitmapData.Scan0, imageInfo.Width * imageInfo.Height * 4);
                        pBitmapImage->UnlockBits(&bitmapData);
                        UnlockResource(hglobal);
                        pBitmapImage->Release();
                        pImage->Release();
                        DeleteDC(bmpDC);
                }
                pImageFactory->Release();
        }
        CoUninitialize();
        //ProcessThePixelsWithAlphaChannel Here
        // vertical flip and ProcessThePixelsWithAlphaChannel here
        for (UINT y=0; y         {
                BYTE * pPixel = (BYTE *) lpByte + imageInfo.Width * 4 * y;
                BYTE * pDstPixel = (BYTE*) lpByte + imageInfo.Width * 4 * (imageInfo.Height-y-1);
                for (UINT x=0; x                 {
                        pPixel[0] = pPixel[0] * pPixel[3] / 255;
                        pPixel[1] = pPixel[1] * pPixel[3] / 255;
                        pPixel[2] = pPixel[2] * pPixel[3] / 255;
                        pDstPixel[0] = pDstPixel[0] * pDstPixel[3] / 255;
                        pDstPixel[1] = pDstPixel[1] * pDstPixel[3] / 255;
                        pDstPixel[2] = pDstPixel[2] * pDstPixel[3] / 255;
                        INT* pOrigin = (INT*)pPixel;
                        INT* pDst    = (INT*)pDstPixel;
                        INT temp = *pOrigin;
                        *pOrigin = *pDst;
                        *pDst = temp;
                        pPixel += 4;
                        pDstPixel += 4;
                }
        }
        return hBitm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