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wince下可用的tcpmp?

楼主:
我下的几个tcpmp0.71,tcpmp0.82怎么都无法使用呢,是绿色版的,但是进到WINCE下竟然提示不是有效的WINCE应用程序? 哪个大哥给个下载地址,并简单说明下安装步骤,多谢!

网友:
我这里有,不用安装,直接运行的,不过怎么给你呢?

网友:
大哥,QQ:55069013  MSN:sunwill_chen@hotmail.com 或者MAIL到MSN的油箱也可, 拜托拜托啦

网友:
LZ找到的版本,可能是PC平台上的,不是CE下的。
1楼已经说给你了,哈哈...

网友:
yashi 大哥,您给的TCPMP到我的CE下打开时一样是弹出错误:"PLAYER"不是有效的Windows CE应用程序.
我的使用方法是: 将TCPMP.rar在U盘中解开,然后在WINCE中打开U盘, 双击PLAYER.EXE,然后就弹出那个错误了,不知道是咋回事?

网友:
你用的什么硬件平台?

网友:
我用的BSP是AMD的GEODELX, 我在模拟器上也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
网上我只看到ARM的,没有其它的,还是自己用源代码重编译吧。
至少模拟器上的版本我是编译通过了,用EVC4。

网友:
晕倒,你不说清楚。

我给你的是ARM平台的,你下的应该也是ARM平台的,但是你的硬件是X86的,当然不能运行了。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先编译下X86的看看,如果哪位大哥有现成的麻烦发个给我,太谢谢啦

网友:
X86平台的DEBUG版本编译成功,多谢!

网友:
兄弟,能给我发一份吗?
我的BSP也是AMD的GEODELX  现在也要播放avi文件
先谢谢了! 邮箱:  lingjia52002@yahoo.com.cn
最好是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