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用GPRS上网,然后把数据发送到网上指定IP地址得数据库里面去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什么平台啊。

不同平台的gprs拨号不一样。

数据发送到指定ip,然后就是服务端的事情了。

网友:
WindowsCE得平台,现在想发到一个指定IP地址的数据库中去,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
这个你是要做项目使用设备呢?还是做论文?
目前市场上很多这种GPRS数据传输的设备了,另外模块开发也很透明了。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DTU这种产品。

网友:
这是我自己的项目。我们的开发板上有GPRS的模块。现在在CE的操作系统上实现GPRS的数据发送。要通过GPRS把数据发送到网络数据库上。就是这样的
应该怎么做?

网友: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答案,与楼主不同的是要用VXWORKS操作系统

网友:
就是阿!!!有哪位仁兄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在做一个类式的项目 不过平台是 linux 有一个问题想问下进来看的高手们 在用gprs modem建立好连接后  想进行数据的传输  是不是就像不用gprs modem直接用宽带一样直接调用套接字进行数据的传输  谢谢高手们指点

网友:
是的,建立连接后,就是在网上了。
不过cmnet和直接连internet一样,但是cmwap是需要经过移动的代理的,支持的协议有些限制。

网友:
我现在只知道在AT命令中:
+CIPSTART=,[,],
可以把数据发到指定的IP地址的端口,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把数据发送到指定IP地址的数据库里面?
有没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GPRS拨号上internet之后,和普通的网络编程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一般的网络编程的话要把数据发到网络数据库可以用SqlServer语句。但是在AT命令中的话,我就不清楚了,只知道可以把数据发到指定IP的指定端口去,但是不知道怎么发到指定IP的网络数据库里面去。所以请指教!!!谢谢

网友:
在指定ip的设备上没有其它程序帮助接收数据并保存到数据库中,
光靠socket是没有办法的。
不管是socket,tcp/ip,还是其它协议,都是传输协议,和数据库是
没有关系的。

lz可以研究一下。

一般是客户端有一个程序发送数据库,接收端(服务器)也有一个程序接收数据并处理

网友:
你可以采用现成的DTU的产品,也可以自己来做。不过自己做的话,最好是用含协议的模块来做,比如说MC55。
其实你这个也仅仅是简单的SOCKET通信而已,别想得太复杂。

网友:
我想再问一下,我怎样才能测试我的GPRS发送到某个TCP成功了呢?
譬如:我现在用AT命令
AT+CIPSTART=”TCP”,”211.145.35.45”,”2020”
OK
CONNECT OK
AT+CIPSEND
> I am Cherry Yang
SEND OK //尽管这里信息显示了发送成功了,但是我还是想实验一下接收“I am Cherry Yang”,看看是不是确实能够收到
是不是一定要找一台服务器,它的指定IP为211.145.35.45,然后在用C++什么的写一个端口测试程序,从2020端口取数据。
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测试我的GPRS发送数据到某个TCP成功了呢?

网友:
哪位高手知道?是不是要这样测试的啊?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是因为我提的问题不清楚?还是的确这个问题太难了?

网友:
为了测试,你可以用TCP调试助手之类的在服务器端做TCP Server,然后让GPRS模块去连接服务器那个IP以及相应的端口。

网友:
TCP调试助手可以到这里下载
http://www.skycn.com/soft/46501.html

网友:
问一下,为什么我数据发不出去?有没有人知道AT+CIPSEND命令啊?
我前面几个命令都回复OK的:
AT+CREG? // check if registration network in 2 seconds interval
+CREG: 0,1 // module responses

AT+CGATT? // check if attach PDU for 2 seconds interval
+CGATT: 1 // module responses

AT+CIPSTART=”TCP”,”211.145.35.45”,”2020”
OK
CONNECT OK // it responses in about 30 seconds or shorter time

就是到这里,回复Error了
AT+CIPSEND // input return key
>good // then, input Control and Z keys
Error

我的程序是:
m_strTransmit = "AT+CIPSEND\r\nGood\r\n";
然后把m_strTransmit通过串口发出去,
然后char Send = 0x1a;//回车+Z
把Send发出去。
但是结果返回ERROR

请问有谁用过或者知道AT+CIPSEND命令怎么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