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诺依曼结构和哈弗结构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arm7是那种结构?

网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3018340.html?si=2

网友:
冯诺伊曼结构是比较经典的体系结构,有CPU,总线,外部存储器组成,在这种结构下,总线被数据和指令传输共同使用,但是随着CPU设计的发展,pipeline的增加,指令和数据的互斥读取很影响CPU指令执行的scale程度,后来,哈弗大学里提出一种新的结构,这种结构设想要求数据和指令使用不同的总线,这种被叫做哈弗结构的体系成本太高,需要CPU提供大量的数据线,因而很少被作为CPU外部构架来使用,但是对于CPU内部,通过使用不同的数据和指令cache,可以有效的提高指令执行的效率,因而目前大部分计算机体系都是CPU内部的哈弗结构+CPU外部的风诺伊曼的结构

arm7系列的CPU有很多款,其中部分CPU没有内部cache的,比如arm7TDMI,就是纯粹的风诺伊曼结构,其他有内部cache且数据和指令的cache分离的cpu则使用了哈弗结构

网友:
单片机中80C51系列机采用的哈弗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