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平台下wince开发语言的选择?

楼主:
以前我用c#来做wince程序开发,觉得好方便。

现在公司用c++来做,我新建了几个项目(c++)发现和c#建立的有很大的差别,
c#是基于net compack framework的,c++是基于mfc和win32的。
请问大家,是这样的吗?我第一次做,不太懂。

另外,wince现在的主流开发工具和语言是什么呢?好迷惑啊,方向把握不住的话,对以后影响很大。

网友:
没有主流

网友A:
但现在肯定不是C#,这是以后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现在肯定不是C#,这是以后的方向

我也觉得是,c#的确容易开发,但是效率很低,那些软件真是让人受不了,除非以后c#有更好编译器。

网友:
我感觉也是,在打开个窗口,慢的要死!什么时候能达到EVC的速度就可以了!但是evc开发太慢了!

网友:
c++能够使用net的那些类库吗?就是使用net compact framework  ,用里面的控件封装,可以节省很多开发时间

网友:
没有所谓最好,只有最适合,VC开发速度慢,但效果是最好的,c#开发速度快,但运行速度慢,毕竟是基于CF的,最讨厌的有些CE上就没有CF,而且版本还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