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hook socket api?

楼主(2008-03-24):
如何hook socket api?
在wince系统中,如何hook socket api呢?
想改一下connect函数,让所有运行的程序自动走代理
就像ppcproxy一样?
api
代理
wince
如何
程序

网友A:
好像不容易
可以在socket中加入监测设备ie的proxy的代码。
让socket使用ie中的设置。

网友B:
楼主是否用错了词 hook ?
如果仅仅只是看看和截取信息到可以利用WinPCap来实现,但是一定要CE4.2以后的版本.

网友C:
hook的难度比较大,也不是正确的实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