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禁止窗口的显示

楼主:
我们现在有个Mass storage camera,每次一插入USB口,电脑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U盘里面的文件.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不弹出这个文件来呢?
我想在系统驱动层,看到这个窗口就直接kill掉,不知道行不行啊?
或者修改USB驱动?这个工作量似乎太大了点,哈哈.
不知道有没有牛人可以给一点好的建议呢,谢谢!

网友:
LZ能找到这个窗体是由谁控件弹出来的吗?

网友:
可以用SetWindowsHookEx来Hook消息,发现这个窗口就干掉。

网友:
我在应用程序中是可以找到这个窗口的,就是窗口一出现就kill掉,但是老大说,窗口一闪就消失了,这样给人的感觉很诡异!哈哈~
我现在发现原来是因为usb的自动运行造成的,如果在注册表中将usb设备的自动运行关闭就不会出现这个窗口了.
但是别的usb盘为什么不会弹出这个窗口呢,写firmware的同事说,是因为我们这个mass storage camera的u盘里面的文件格式不是普通的windows格式,
所以系统要弹出来了.
不知道楼上的兄弟说用hook,是否能在窗口显示之前就干掉,不让他显示出来呢?
但是用了hook,我们的卡巴肯定会认为他是病毒的,hoho,,,,,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谢谢啊!

网友:
LZ可以试试在系统中关闭便携设备的 自动播放 功能

网友:
呵呵,谢谢,不过这一招是不行的,老大说修改了系统的行为,会影响别的软件的使用的.

网友:
感谢cnzdgs 的idea,实施成功!我设置wm_shell后,关闭该HW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