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我的wince上咋不能运行dotnet的程序

楼主:
我的wince上咋就不能运行dotnet的程序呢,点击应用程序一点反应也没有,也不报错。另外,保证dotnet的支持包已经打入wince,1.1和2.0都打了。
请知情人解答,多谢了。有答案了马上揭帖

网友:
报什么错啊?

网友:
还有就是你运行在WINCE上的.NET程序是不是精简框架的.

网友:
是不是你的程序要问题 ?

网友:
运行的是什么程序。

不能单步吗?

网友:
WINCE是可以跑NET程序的,
应该还是你环境的问题或者程序的问题。
具体你用的什么的OS,4.2,5.0,6.0?跑的什么程序呢?
4.2的还真不清楚,5.0,6.0都能跑,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我的Wince是5.0,程序是我用C#写的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就是显示一个对话框,程序没有问题哈

网友:
to:zhujinqiang
你给的网站打不开

网友A:
再找个确定能用dotnet的wince设备试一下

网上找个能用的dotnet程序在你的设备上试一下

两者都能看出你的设备是否正常。

网友:
各位达人,帮忙啊,我都快崩溃了,这么久来还是没有搞定。
我写的dotnet1.0的程序在hp的pocketpc上都可以运行,在我的wince 5的pda上就是不行。我做了如下的一些测试:
如果我创建NK的时候不包括SYSGEN_DOTNET或是SYSGEN_DOTNETV2,则在PDA上运行dotnet的程序会报错,说缺少一些组件;就算我把SYSGEN_DOTNET和SYSGEN_DOTNET_SUPPORT还有DOTNETV2的所有选项加上,则运行dotnet的程序既不报错,也不弹出我想要的程序窗口。运行windows目录下的cgacutil.exe也没有任何提示,而在pocketpc上运行cgacutil则有支持dotnet的提示内容。
到底错在什么地方?请指教,感激之极

网友:
自己顶一个
跪求高人

网友:
CAB installer  is necessary

网友:
msdn,一切皆有解答。

网友:
建议你用该网友的方法试试,肯定可以试出是哪部分出问题的。

引用 网友A:
再找个确定能用dotnet的wince设备试一下

网上找个能用的dotnet程序在你的设备上试一下

两者都能看出你的设备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是不是组件加的不对啊,.net2 有Headless的和非headless的(不知道术语咋说) 换下试试。

网友:
你用ActiveSync同步看看 进程里有么有跑你的APP   如果跑了 说明你的程序错误  如果没有那应该是不可能的 应为你都加了framework 1.0 2.0

网友:
.net2 有Headless的和非headless的(不知道术语咋说) 换下试试
--都试过了
你用ActiveSync同步看看 进程里有么有跑你的APP  如果跑了 说明你的程序错误  如果没有那应该是不可能的 应为你都加了framework 1.0 2.0
--无法启动,但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因为程序在其他的PDA上可以正常运行

现在我发现我用的是一家叫优龙的厂家提供的BSP,而至少还有两个人遇到和我同样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了,难道.net支持和BSP还有关系?

网友:
得要CAB安装包啊.

网友:
这个和CAB INSTALLATION应该没有多大关系, 个人认为系统/程序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