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单片机温度控制 英文文献

楼主:
哪位大侠有关于单片机温度控制的英文文献,小弟急需呀,谢谢!

网友:
上学校图书管找

网友:
好像很多PID控制系统都以温度控制作为举例的

呵呵

网友:
主要的就是算法的问题,还非要用英文的吗》?
我没有

网友:
Distributed temperature control by microcomputer of a pilot plant reactor

Author
  Patrick Tessier
  Normand Therfien

出版社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 V. PO Box 211 1000 AE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Periodical / Journal
页数:99 - 106
出版年:1987
ISSN:0141-9331
DOI:10.1016/0141-9331(87)90210-9
*   检查 DOI 在:
ACM.org
DOI.org

--------------------------------------------------------------------------------

索引词

主要分类:

C.  Computer Systems Organization
C.3  SPECIAL-PURPOSE AND APPLICATION-BASED SYSTEMS (J.7)
主题: Process control systems

附加分类:

J.  Computer Applications
J.7  COMPUTERS IN OTHER SYSTEMS (C.3)
主题: Process control

通用词:
  Algorithms
Design

网友:
利用单片机,温度,PID或模糊控制的英文词在网络上找,这类的文章比较多。